S7 300无法下载

楼主(2008-10-29):
最近换了新的笔记本,IBM R61,正版下安装了S7 300的5.3中文版,数据线是usb口的原装货,设置为PC Adapter(MPI)下载时,结果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

“在线:驱动程序组态错误或注册表参数无效。”

点击它的帮助,说设置PG的参数。

如果改用PC Adapter(auto),一检测网络,电脑就蓝屏白字死翘翘,重新启动了。(难道是我的电脑硬件有问题?)

我能保证参数、数据线、软件安装都正常,毕竟我们都用了很长时间了,其他电脑上同样的东西就能用,我也调试过很多台设备了,这些东西都很熟悉。一开始怀疑系统有问题,就重装了系统,只安装了S7 300的软件,还是不行。

实在没则,就打了西门子的400电话,人家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我的系统、软件、硬件可能有问题。那个晕~~

有人知道这怎么回事啊?难道R61跟西门子不兼容??还是硬件、软件问题???

我电脑不白买了嘛,唉~~

急~!!!

?

网友A:
PC Adapter usb口不有个驱动程序么,我用T61我也碰见过,我把PC Adapter usb驱动程序重新安装了就好了.如过找不到驱动我好象还有,给你找找看.

网友B:
既然数据线是USB口的,在设置SET PC/PG里,选择PC Adapter(MPI),在属性里换成USB,如果没有USB,那么安装驱动程序,你买数据线的时候应该带有驱动光盘,安装后就显示USB了,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光盘,这个驱动我有,可以给你,留下你的信箱

楼主:
我有数据线带过来的驱动光盘,关键是还不行

设置里是用usb的,这些我都知道

设备管理器里也能找到这个硬件,使用情况正常

这才叫郁闷呢~~~

网友C:
没见过这种状况.....

网友D:
按照一楼朋友说的去试试

网友B:
驱动卸载,重新安装,再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个情况估计没几个能碰上。

之前用PC Adapter usb V1.2的驱动,刚才换了PC Adapter usb V2.0的驱动,就可以用了。可能是新电脑系统太好了,对低版本的不兼容。

还好我们公司最近买了新的数据线,带来的光盘驱动版本较高。

真是折腾死我了,还重装了系统~~~

网友E:
看来大家以后要注意了,买了新电脑,软件也要升级了.

网友F:
要记得软件升级b??????????????????????????

网友G:
电脑主板不支持啊!!!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及时告知,让大家也明白,做得好。

网友I:
谢谢“透明了”楼主将经验告诉大家

网友J:
谢谢楼主将经验告诉大家 !!!!!!

工控啊!

网友:
知道了,这种情况就是驱动或者电脑硬件的问题,应该首先从驱动方面找原因!!!

网友K:
换一个USB串口试一下,如果你用的是COM1试一下用COM2试一下

网友L:
USB-RS232的驱动不能重复安装,必须把上次的彻底卸载才能再安装新驱动

网友M(2008-12-18):
楼主是个好女人!!!!!!!!!!!!!!!!!!!!!!!!!

网友N:
只要装上PC Adapter usb V1.2的驱动,就能够用PC Adapter (MPI)连接S7300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也解决了。还有你的那个R61在安装西门子Step7的时候是有问题,这个我也发现了,我有个同事就有一台R61笔记本,安装的时候挺费尽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