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控制器频率调整问题

楼主(2008-10-29):
现有功率控制器一台,这两天突然发现其频率升到43Hz后无法再网上升高,但降低频率的时候一切正常。我怀疑是调速电位器有问题,由于不能停车,现在还没有具体检查,不知到是不是电位器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如果不是,那可能是设么问题呢,忘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电位器或者跟电位器串联的电阻问题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