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变频器频繁烧电机

楼主(2008-10-29):
我有一台18.5的电机用的是ABB510变频器直接拖动,中间没有接触器,频繁3次烧电机,查不出原因,我总感觉和变频器有关系,

网友A:
2605改成1了吗?电机的电流设置了吗?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
楼上兄弟的回答我有有些不理解,变频器是18.5的,电流应该不用设呀!并且2605不应该设成1呀。是一台水泵,应设为2吧。

网友B:
用应用宏,再做一下电机辨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应用宏,再做一下电机辨识就可以了。

拜托,ACS510可以做电机辨识吗?ACS510只有标量一种,你告诉我怎么做电机辨识。

网友B:
你不会把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中去?一说辨识就只会想到自动辨识。唉-------------------------------------!

网友A:
水泵就不能设为1了吗?

电机烧了3个?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让经销商来看看呢。

网友B:
风机水泵最好把2605设定为2。其实直接用PFC应用宏即可。

网友D:
510没有自动辨识功能。我的建议:按照电机铭牌上的参数,重新设置99组。然后将控制方式先改到标准宏,然后再改回PFC宏。另外,烧电机有点太笼统了,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吗?比如烧坏之前有没有报警?有没有出现过流?电机的温度怎么样?希望你能够提供的更详尽一些。

网友E:
用于水泵的变频器是V/F运行模式,并非是矢量模式,不需要识别电机。

频繁烧电机可能与变频的载波频率有关,建议查一下变频的载波频率,载波频率低时,有利于变频,而载波频率高时有利于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应用宏,再做一下电机辨识就可以了。

网友F:
对:海跃往事 关于引用天高云淡^_^ 的回复内容:用应用宏,再做一下电机辨识就可以了。

拜托,ACS510可以做电机辨识吗?ACS510只有标量一种,你告诉我怎么做电机辨识。
内容的回复:

工控有能人啊,呵呵,

网友G:
电机选型 的问题,考虑用大一点的电机最好是变频电机。

网友H:
应该把电机电流设置得小一点。有可能是你的水泵选型有问题,不在适当的工作点范围内

网友A:
忘记问你的电缆长度了,会不会是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距离太长,二者之间没有输出电抗器?

网友G:
我想了,要么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I:
是做的恒压供水吗?如果是看看下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