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驱动器16号故障,请指教

楼主(2008-10-29):
点动时故障较频繁。自动运行时无故障,但运行停止时间稍长反而出故障。都是16号故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连接线没问题化,看负载怎样?变化大么?你的扭矩调到多少?刚性可否通过自整定?

楼主:
谢谢!连接线肯定没问题,现在是试运行,负载很小。其它正在检查。

网友B:
自动运行或是长时间运行没有故障,U、V、W又没有接错或线有断线的的话,应该是电机控制的问题了。

16号是过载报警;也就是说你点动时,频繁加减速运动,要求电机处于超出额定扭矩状态,松下的电机约有3倍过载水平,如果加速或减速时间很短,加速度很大,输出扭矩超过了你选电机的最大输出扭矩就应该报警。

你要是试着增大加减速时间,再看看呢?驱动器本身也有个参数,你调整下,是否有改善,或是通过你上位来调整下。你选的啥型号电机呢???

网友C:
楼上真是见缝插针啊!但也别那么过分,广告做的到处都是!真服你了!!

网友D:
楼上的意思是--3楼的是松下的?未解汝意!谁做G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