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1-c14的通讯线连接问题

楼主(2008-10-29):
请问我的编程电缆接法正确吗?
???? 松下FP1-C14PLC(圆孔)?????????????????????????? RST-232/RS-422转换器(UT-202)????????????????????????????????????????????? 电脑母头
?????????????????????? 6?????????????????????????????????????? T/R+(422输出端)??????????????????????? 2RXD?????????????????????????????????????????? 3
?????????????????
?????????????????????? 3??????????????????????????????????????? T/R-????????????????????????????????????????????? 3TXD?????????????????????????????????????????????2
???????????????????????5???????????????????????????????????????? RXD+???????????????????????????????????????????5???????????????????????????????????????????????????? 5
???????????????????????2????????????????????????????????????????? RXD-???????????????????

网友A:
看不懂怎么做的。。。。。。。。

网友B:
确实看不懂你怎么接的。

网友C:
要有RS232/RS422的转换;

网友D:
我是按上面做的,连FP1-C24没问题

楼主:
对:精良 关于
我是按上面做的,连FP1-C24没问题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E:
可以不要中间的电阻,是多余的

网友E:
还可以用25PIN跟9PIN相连接

网友F:
能不能将PLC八脚园口插头插针的2,3,5,6标出来,谢谢!

网友G(2008-12-04):
正在找这个编程电缆的接线..请指教插头的标识.

网友H(2010-09-08):
韩国反复反复反复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