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量程与输出电流如何对应?

楼主(2008-10-29):
呃~~~刚接触学习~~~

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不同,但输出的电流都是标准4~20mA。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量程跟输出电流是成线性比例关系的。比如说,同样是获得了10mA,那么对应于0量程为~1MPa的压力变送器,实际应该是0.5MPa的气压;对应于量程是0~10MPa的压力变送器,实际应该是5MPa的气压

是这样对应的吧?

网友A:
是线性关系。但压力是0-1MPa,电流是4-20mA,所以10mA对应的压力应等于1MPa÷(20-4)×10=0.625MPa

网友B:
4~20mA输出的压力传感器,实际压力应该这样算:(当前输出电流-4)*(传感器量程/(20-4))

网友C:
0~1MPa的压力变送器,10mA对应的压力应等于0.375MPa

网友D:
对于0-1MPA的量程4-20MA的信号,10MA对应的压力是0.375MPA

网友E:
如果输出电流是标准的0~20mA那么10mA对应的是0.5Mp,现在是4到20毫安  那么是0.375 M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