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的高速计数器怎么用

楼主(2008-10-29):
松下FPX的高速计数器怎么用?

是系统寄存器中把X0设置为增计数,然后怎么做啊,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怎么取啊?

还有谁可以写过例子程序好么?

多谢啊!

网友A:
ch0? DT90030DT90031为其经过值区域,读取即可用!

网友B:
在系统寄存器中把X0设置为增计数后,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写:

ST R9010

F1 DMV?? DT90030?? DT100

DT90030为高速计数器CH0的经过值低位,DT90031为高位

网友C:
松下的直接从经过值读取? 不同型号的PLC的的地址有点差异? 每个点对应的高速计数经过值寄存器 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系统寄存器中把X0设置为增计数后,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写:

ST R9010

F1 DMV?? DT90030?? DT100

DT90030为高速计数器CH0的经过值低位,DT90031为高位

多谢,但我怎么结贴啊?

网友D:
我厂招电工,必须懂得plc编程,谁有兴趣过来?

网友E:
懂PLC会跟你做电工别做梦了

网友F(2008-12-13):
工资高的话,做什么都可以的.FP-X PLC的问题,联系我,可以解决,QQ106748835

网友G(2009-03-30):
FPX C30T PLC手册说可以做8路单相的高速计数

试验的 时候 X6 X7上面的两路不动作

请教下原因

谢谢!

网友H(2018-08-16):
引用 网友B:
在系统寄存器中把X0设置为增计数后,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写...

不用设置DT9005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