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控制变压器容量计算

楼主(2008-10-29):
??????? 改造一个项目,控制变压器为BK-1200VA,AC380变220V,给以下电器供电:直流电源350W两个,PLC 138W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吸合功率300VA、吸持功率22VA)、轴流风扇41W一个、监视器90W一个。请教:这个控制变压器容量计算够不够?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好象勉强够的。除去接触器的话,电器总功率为969W,除以0.8等于1211VA(全部工作),不知这样算法对不对?

楼主:
各位朋友大家讨论讨论,做电气设计的应该要用到的啊。

网友A(2009-02-15):
对啊。不过建议最好用实际功率的1点2倍左右

网友B:
我用的话就用1500V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