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接2块温度表

楼主(2008-10-29):
我们公司有个项目要显示一个电机温度,用的是PT100传感器。

需要在2个地方显示温度数值。我选了2块PXR4的温度表。温度表输入端子选的是PT100的类型。

请问,PT100是电压信号,那么我是否可以将两块表的输入全部并接到PT100的传感器上呢?

网友A:
怎么多了3个问号??

是? 可以。

网友B:
不可以,因为你的温度表实际上要向pt100送一个恒流电流,然后这个恒流在pt100上产生一个压降,你的温度表实际上测量的就是这个压降。如果一个pt100接两个温度表,相当于两个恒流源叠加或叠减,另外两个恒流源之间可能产生环流,所以,这个方案不可行。最好由一个温度表接pt100,然后通过4-20毫安再变送到另一块数显表就可以了

网友C:
3楼正确,Pt100本身无源的,变送后输出就好了,或者你直接买个温度变送器(1入2出)输出4-20mA的,接2个4-20mA的表就可以了,毕竟4-20mA是通用的信号,这样表的替换性比较强,减少将来的备表投资。

网友D:
4楼说的没错我同意。顶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各位。

不过,我表已经买好了,一时大意,没有算好,都是PT100的输入,4-20mA输出。

请问:还有没有办法在连接方式上实现,两块表显示同一个PT100的温度呢?

网友E:
你买个单支双组的就可以接两个了

网友F:
买只双芯传感器不就行了。

网友G:
PT100的输入,4-20mA输出 叫做温度变送器这是一个标准输出。
能不能并接关键在二次仪表(显示仪表)。如果是多量程通用仪表,一只接 4~20mA 输入,一只接 1~5V 输入。主要区别在于内部有没有接 250 欧姆电阻。

网友H:
4楼方法是正确的,实际用过

网友I:
同意楼上

网友J:
我司是美国优倍电气专门专门制做变送仪表的.国际品牌.国内价格.厂品有:安全栅;温度变送器;隔离;配电系列厂品.也可根据顾客的需要定制.  联系电话:025-87763081.13913805453

网友K:
学习了!我一直也以为是可以的!

网友L:
l两块表并接一个变送器要用信号隔离器吧,直接接到表上好像不行啊

楼主(2011-01-10):
时隔两年,用过后再来看,的确如3楼的zhxl所说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C:
3楼正确,Pt100本身无源的,变送后输出就好了,或者你直接买个温度变送器(1入2出)输出4-20mA的,接2个4-20mA的表就可以了,毕竟4-20mA是通用的信号,这样表的替换性比较强,减少将来的备表投资。

网友N:
不可以的,你可以用一只表PT100输入,带4~20  mA输出,另一只表4~20mA输入就行了

网友O:
不可以的,你可以用一块PT100变送两路4~20mA变送模块,接入两只仪表

网友P:
使用双支(7楼已说)的方案最经济,最可靠。

双支PT100只比单只贵30几元。

网友Q:
双支热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R(2011-10-12):
同意楼上,采用双支热电阻,襄阳西顿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温控仪

网友S(2011-12-22):
还一个方法,买一个一进二出的隔离温度变送器,导轨的,把一路温度信号,变成两路4-20MA信号给表,更方便,还能解决现场干扰,详情可致电021-64708528、64708536  王工

网站:www.yipuauto.com

网友T:
引用 网友U:
3楼正确,Pt100本身无源的,变送后输出就好了,或者你直接买个温度变送器(1入2出)输出4-20mA的,接2个4-20mA的表就可以了,毕竟4-20mA是通用的信号,这样表的替换性比较强,减少将来的备表投资。

同意你的。

网友V:
有2个方案,一、电机上的PT100接到一台温度表,然后温度表输出电流4-20mA到另外一台温度表显示温度。

                     二、选用双支PT100,接2台温度表,但是一般机电的传感器都比较小。但是我公司可以做的。

咨询电话:13983837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