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9):
有一台贯通式台车炉,有对开的两个炉门(前门和后门)都采用电动升降,台车采用电动可从前后两门进出,请问各位高手应如何限位才不产生误动作?最好用图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才比如说,炉门一个上限位,一个下限位,台车是否要分从前门进到位,从前门出到位.和从后门进到位,从后出到位呢?

网友A:
没见过贯通式台车炉,但你的误动作是指哪些动作?

楼主:
炉门升到位后,台车才能进出.台车进到位后,才能关闭炉门.关键是台车要从两个门进出,一个门就好弄了.

网友B:
有个这样的例子啊? 可以网上看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识别前门还是后门困难,或者说你的车走前门还是后门,不好定,如果是前门进后门出.或后门进前门出,那好办.

网友C:
台车是怎样供电的,进出炉门再关门影响供电吗?台车的应该用减速机的吧,在减速机上装个开度编码器,很精确的.要几个控制点根据你的需要来.如果可以,把你的实物图拍个照片传上来.各部件的动作再写明白点.可以帮你试着设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