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Floor软件疑问

楼主(2008-10-29):
1:SNAP-LCSX-PLUS控制器的COM2和COM3口,我不知道怎么发送数据去控制外面设备,请问你有个关于应用COM2和COM3口的实例吗?麻烦你发几个相关的给我参考下,谢谢

2:我现在display和control都差不多设置好了,有能设置一个时间显示的吗?

?

要是有那位高手帮我发在lj_dwz@163.com

网友A:
你想用什么协议发???只说外接设备肯定没有人能帮助你!

第二个问题:你把系统时间读出来放在变量里面,在界面显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