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出错,急~~

楼主(2008-10-29):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富士变频器FVR0.4C11S-7JE现在老是显示Er3,昨天还好好的,看说明书说是由于干扰原因引起CPU出错,现在复位也复位不了,查不出原因,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在线等待~~~~~~

网友A:
掉电重新上电试下看看

楼主:
不行啊,已经试了N次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