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10-29):
现场有一200KW施耐德ATV68变频器,开始带的是一台200KW电机。因为现场负荷太大,电机长时间处于发烫状态;后考虑把电机增加到250KW,但不想更换变频器。考虑到开车的时候250KW电机不会完全发挥其效能,就是说不会达到其额定电流,自己认为200KW的变频器应该能托动。不知道行不行,望各位大哥大姐给点意见和建议……

网友A:
200KW变频器可以带250KW电动机,只要满足一个条件:电动机工作状态电流不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 200KW变频器额定电流大约为400A,只要现场电流不大于400A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KW变频器可以带250KW电动机,只要满足一个条件:电动机工作状态电流不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 200KW变频器额定电流大约为400A,只要现场电流不大于400A就可以

网友C:
只要电流允许就可以的吧????????????????

网友D:
要看电动机的工作要求,如果要是速度要求精度高的话最好是搞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