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交流电机与三相交流电机的问题,急!!

楼主(2008-10-29):
请教:有一负载通过功率为90W单相交流电机+减速机构能够带动。

??????????? 若电机改为三相交流电机的话,该选功率为多大?

网友A:
还用那么大,关键有那么大的三相电机吗

网友B:
它能耗多少电呀??????????

网友B:
楼主的主要目的是?

网友C:
对:杨小伟 关于还用那么大,关键有那么大的三相电机吗 内容的回复:感觉有这么大的三相电机,不过是在大学的实验室见过!现实里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单相电机功率为90w,确定吗?如果是,我建议你选用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
确定单相电机的功率为90W,是通过减速机构来拖动一个书柜(像图书馆里面的这种一剁一剁的书柜)在轨道上来回行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要用5.5KW这么大吗?怎么计算的?还是经验值?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换似的话,就要考虑原来的安装尺寸,我们 这里有120W 的。我买了200元,制动用的。

网友E:
减速机的减数比是多少?

折算一下不就是吗!

再搞不定

给电话

www.telbridge.com

网友F:
对:杨小伟 关于

为什么要换,换似的话,就要考虑原来的安装尺寸,我们 这里有120W 的。我买了200元,制动用的。

内容的回复:
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制动的呢?

网友A:
我的电机是用在卷扬机上,用来刹车的,120w,200元左右买的三相电机.

网友A:
绿颜色的上部是电机!!!!!!!!!!!!!

网友G:
轴承供应.010-67620890

网友H:
只要有,应该原功率大小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要有,应该原功率大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