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400的冗于该怎么做?

楼主(2008-10-29):
请问S7400的冗于该怎么做? 用d的是416-3dp 该怎么做?

网友A:
s7-400一般支持硬件冗余,通过光纤两个CPU进行冗余,通过DP口下挂ET200

网友B:
硬件要冗余,西门子有专门用于冗余的:S7-400H系列

软件里网络要采用通讯冗余协议。

网友C:
416-3dp是不能用硬件冗余的。你应该要用软冗余。硬件冗余在siemens叫容错系统就是H系统,如414h-4dp,417H啦,现在还有412H。你用416-3dp就是要用软冗余了,冗余连接可以用MPI,DP或以太网。切换速度是秒级的。

飘。。。。

网友:
对,你的CPU只能用软冗余了。。。。。

网友A:
通常S7-300和S7-400所说的冗余只是电源模板,CPU,DP网络是冗余的,s7-400一般支持硬件冗余,通过光纤两个CPU进行冗余,其余信号模板是放到冗余的ET200M后面的,所以信号模板其实是公用的。相当于两套大脑和神经,而执行动作的是同一个身体,所以只要有一套继电器和数字量输出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清,既然是软冗余,可以通过DP,也可以通过以太网模块同步,那就需要两个以太网模块,在程序里,主要的程序都在OB35里面,就像普通的OB1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