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FX0N plc替换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 请问在不改程序和输入/输出量的情况下,三菱PLC FX0N-40MR能替换FX0N-40MR-ES的PLC吗??? 那位知道给小弟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呀。。。。。。。。。。。。

网友B:
行吗? 一个主机?? 一个扩展吧 ???

?

网友C:
?????????? 感觉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吗? 一个主机?? 一个扩展吧 ???

?

后面的那个有es的是欧版的,没加是普通的,因为没有手册,不知道参数有何不通。我这边有改用FX1n的,程序没怎么变,但所有的输入由pnp改npn的了

因为换开关实在麻烦,所以想看PLC FX0N-40MR能用不。

望知道的大虾给明确,十分感谢

网友D:
用三菱PLC FX1S-40MR也行吧,好像ON不是停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