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转子电机间隙变小

楼主(2008-10-29):
锥形转子电机间隙用久了会变小,有什么方法校正?

网友A:
用垫片来调节啦.有空加我Q:103006462

网友B:
可以通过刹车盘侧的螺丝进行调整。

网友C(2008-12-03):
时间太用长了加垫片也没用,是轴和弹簧挡圈磨损了。

网友D:
可以假东西调节啊   呵呵 不是太好弄

网友E:
  可以用垫片,真不行让操作工减少吊的吨数,要不然会烧电机线圈.要是用的可能刹车片会打滑,注意安全

网友F(2010-05-09):
修过这问题不是很好搞!要调的话可以放在车床上搞!!!取弹簧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