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4問題,急急急!!!!

楼主(2008-10-29):
本人采用QD75M4控制4個馬達,之前1年一直運行良好,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其中一個馬達在運行過程中會突然停止並且當前SERVO值會編程-0.002之類的,和實際位置偏差很多,但SERVO不會報警,QD75M4也無報警,查找訊號,發現OPR REQUEST FLAG信號ON,重新回OPR即可正常運行,但不定何時就又會出現!!望賜教可能存在的問題!!

備注,我采用Q06HCPU,QD75M4控制模塊,控制MR-J2S-B系列SERVO 馬達,只有一個馬達會有這種情況,其他3個馬達不會!我已經更換過QD75M4模塊,但還是會發生,更換DRIVER之後,還是會發生。現在不曉得從哪裡入手!!!!

网友A:
你对比一下其他几个轴的OPR参数,先确定一下参数没有问题在来找马达或者SERVO的原因,像这样情况一般是参数的问题

楼主:
感謝您的回答!!

因為我們的設備不單單有一臺,而是有19台,目前只是那么2台發生這樣的現象,而我們所有設備的參數都是相同的!我現在開始懷疑是不是DRIVER到QD75之前的通訊存在干擾或是什麽!?

网友B:
如果你有PLC的程序,可以在监控模式下检查模块的状态,一般模块有问题,在监控模式下可以读出故障代码,对应故障代码,在QD75说明书上找到

对应的原因,一般都可以解决.如果没有说明书QQ641223219

楼主:
呵呵,感謝你的回答!

如果有錯誤代碼我還會這么沒頭緒么?呵呵

网友C:
我告诉你,这个不是程序和参数的问题,请仔细查查硬件问题,比如编码器的口上的线是否插好,是否有松动,SSCNET BUS的线是否插好,焊角是否有松动等等。还有编码器的

网友D:
既然只有一个马达有问题,那么应该不是定位模块的问题,可能是有问题的马达对应的轴润滑等不好?可以检查一下丝杆润滑等

网友E(2009-02-09):
谁有QD75M4的软件。我最近在搞这个模块。有没有全中文的资料啊。。。。。。我Q5440202097。

网友F:
有可能没接到脉冲(有发 没接收到),线连接的问题换连线试试

网友G(2010-08-21):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的模块也出现了你所说的现象 请指教探讨解决之法

QQ:410354265

网友H:
本公司专业提供各种PLC维修,联系人:周丽小姐 联系方式:13826515831  联系QQ:1142496822

网友I:
楼主呢?怎么还不出来吹吹牛呢?我也想知道原因啊。

网友J(2011-10-31):
只是部分几台偶尔出现如此精度失准的问题,可以初步判断与DATA等无关系,

初步判断可能为如下两个原因导致:

1、信号干扰导致,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在INCODE线上增加信号屏蔽环,

2、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程式某个隐蔽位置有非条件性赋值,可仔细比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