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8-10-29):
我公司有一部三菱变频器——MR-J2S-100出现故障,先后报92、9F、51号警,什么内容?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变频器的型号为:MR-J2S-100B。

楼主:
经互换(两台相同的设备),证明变频器没有问题,但仍然报51号警。PLC输出端没有给电机抱闸送DC24V电源(提供DC24V点验的微型继电器没有动作)。电机(含编码器、抱闸)也互换了,故障没有转移,说明电机也没有问题。下面就得检查PLC了。

网友A:
老兄,是伺服驱动器吧,我怎么没有看到个“三菱变频器——MR-J2S-100B”,报警可以查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上说得对。故障已消除,是伺服和电机间的编码器通信电缆插头接触不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