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难题

楼主(2008-10-29):
铣床主轴,安川G7变频器控制,75KW,增量式编码器反馈。最近两天主轴旋转时有颤动现象。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哪方面原因。另外颤动时变频器显示电流分的。请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A:
那主轴是不是磨损了,还有变频器是不是有点问题.

楼主:
现在厂家要求我们换反馈线,换了之后在说

网友B:
我怀疑编码器有问题,或者反馈线有干扰

楼主:
今天厂家的人在把反馈断开后试车还是颤动,它是有时正常有时颤动。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C:
不懂不好意思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主轴是不是磨损了,还有变频器是不是有点问题.

有点这个不???

网友E:
屏蔽线接地了吗,注编码器的轴连接

网友F:
我感觉是变频器的给定处的电容烧了,造成给定波动严重,使电机不稳定运行。具体情况不在现场,只是猜猜啊!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如有进展立马告知。

网友G:
各位师傅我公司AV71变频器给定速度运转正常;电位器回零时电机反转可能原因,怎样处理

楼主:
楼上的情况应该是频率给定实际的0v是对应负电压频率给定了。变频器有种参数就是调整模拟电压的误差,你查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