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仁兄,大型焊接机选空开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08-10-29):
我要上几台大型焊机,瞬间电流很大。请问变压器的容量怎么选,空开怎么选?谢谢!

网友A:
最好放大一档用,多一些补偿电容.

网友B:
说的详细点马??????????????????????

楼主:
瞬间电流可达20000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瞬间电流可达20000A

楼主说一下是那儿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