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入端COM点烧了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呀?

楼主(2008-10-29):
三菱PLC型号:FXIN-40MR-001的输入端COM点烧了,COM点烧了其它的输入点都不能用了!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呀!

烧了个COM点难道整个机子就要报废吗?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内部的COM点烧坏,可以将PLC打开,用导线把它连起来。

网友A:
看错了,我当作是输出电。

输入点还真的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B:
换块板了。几百块就搞定了

网友C:
找专业人士修一下,很好修的、

楼主:
就不能拿别的输入点代替吗?

网友D:
如果你把强电接进去了,估计全部光耦都报废

网友E:
换也可以啊? 就不知道价格怎么样了

网友F:
修起来比较麻烦,强电进去了,光耦烧了,呵呵,不知道24V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G:
麻烦大了.下次要注意.

网友H:
兄弟,COM端最好接0V,可以减小这样的故障,换块板子吧

网友I:
哈哈 我看大家是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啊。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把输入的COM和输出的COM连接在一起就行了。你再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I:
我的手机15832685858欢迎垂询!

网友B:
一般一块板500块。比买新的便宜。

网友J:
换块板保险些,这情况是很少遇到,不知道11楼的哥们试过没

网友K:
虽然我没试过,但估计11楼兄弟说的可能不行,因为输入和输出应该是电器隔离的,如果里面连通的话-------当输出点控制220v电压的设备的时候,你输入点上接的接近开关等设备也就不安全了吗?

网友L:
可以做,没有功率要求的话

网友M:
找一下代理商,让他们找厂家修一下。如果你们是很大的应用商可能还会免费的。

网友N:
11楼那意思是在PLC下部有个+24和COM两端口。其中这COM口和上部那COM口是相通的。如果是光上部那口烧了,可以利用下部那COM口来代替。

网友O:
恩。。18楼说的对呀!!

网友P:
我的IN  和OUT 的COM都是连在一起的,不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Q:
顶!!!!!!这样的情况没有遇到过。请高手来解答》》》》》》》》》》

楼主:
用空我试一试,就知道了,单位已经买了个新的,这个坏的只是自己想修好练练手!要是能行我在告诉大家!

网友R:
这个问题到真没遇见过。18楼的哥们说得有道理,虽然我没试过,但估计行!下次试试!

网友S:
那只有维修了。。。。。。。。。

楼主:
我接在输出的与24V+匹配的COM点上了,试了一下输入有了,但输出没有接东西,不过我想应该没有问题!谢谢各位了!我还拍了照片可惜传不了!

网友T:
难道真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学习了!

楼主:
今天把这块坏的PLC接在设备上能够正常使用!换下来的新的留着自己学习用(只可惜输入输出的接线端子丢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T:
难道真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X:
用表测一下就知道,内部电路是通的。我一直这样用。com接N24v     用plc自身24v电源。哈哈

网友Y(2011-09-29):
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输入输出都是共用一个24V内部电源的,com是内部电源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