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各位高人:螺旋刀横切机剪出的断面为什么是直的啊?

楼主(2008-10-29):
各位好,我想问下螺旋刀横切机怎么能剪出直板啊?按道理剪出来的应该是斜的吧,谁给小弟详细讲讲啊,谢谢!!!

网友A:
这是都变频器控制刀定位,定向做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是都变频器控制刀定位,定向做成的吧.

谢谢,能说的具体点吗?我不大明白啊

网友B:
横切机上被裁切的料应该是边裁切边移动的,就像人游泳过河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横切机上被裁切的料应该是边裁切边移动的,就像人游泳过河一个道理。

如果不移动的话,裁出来的是直线,但是料移动了,所以怎么能是直的呢?请赐教

网友C:
我不太懂,不过有个朋友专做这行的,13929539240

网友D:
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切刀和送料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实际上都在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不太懂,不过有个朋友专做这行的,13929539240

谢谢啊

楼主:
是都在动啊,但是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是直的啊,昨天论坛上有个人跟我说

“因为刀本身是有一点角度的,斜着装正好是将此角度校正,所以才能保证裁切出来的尺寸是直的”

还是不懂,望哪位大哥给小弟详细讲一下

引用 网友D:
关于

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切刀和送料是相对静止的,但是实际上都在运动

网友E:
机械设计的问题吧,虽然我也实在看不懂。

网友D:
你可以对着机器自己看啊,看仔细点,速度放到最慢,看能看出来是什么原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你可以对着机器自己看啊,看仔细点,速度放到最慢,看能看出来是什么原因不

我要有机器就好了,我现在觉得不可能是直的。如果斜刀能剪出直的话,假如我再装一条直刀,此直刀和斜刀距滚筒高度变化的规律都一样,并且他们刀刃有一个相交点。在这个相交点,俩个刀同时剪在同一点。由于直刀肯定剪的是直线,而斜刀与直刀的剪切轨迹一定是不相同的,由于“俩直线有交点,则不可能平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F:
各位好,我想问下螺旋刀横切机怎么能剪出直板啊?按道理剪出来的应该是斜的吧,谁给小弟详细讲讲啊,谢谢!!!

仔细看一下机器,刀辊是斜着放的。如果控制器是简单的同步控制,切长不同的时候还要调刀角的。

楼主:
多谢刘版主!再问一下,刀距辊的距离是变化的吗?
引用 网友F:
关于

各位好,我想问下螺旋刀横切机怎么能剪出直板啊?按道理剪出来的应该是斜的吧,谁给小弟详细讲讲啊,谢谢!!!

仔细看一下机器,刀辊是斜着放的。如果控制器是简单的同步控制,切长不同的时候还要调刀角的。

网友G:
我没见过螺旋刀横切机,我想这是个典型的

飞剪系统

网友H:
如果送料的线速度与切力的线速度相等,切出来就是直的。

网友I:
这是飞剪系统,是经过进给伺服与上位机程序共同控制旋刀与进给速度来实现的吧! 我这边有飞剪的一些资料,有需要联系我 15951585248

网友J:
分切的机械结构:下刀片固定在基座上不能调整,上刀片固定在旋转的刀辊上,刀辊一端的轴承座可作水平左右的移动

分切的机械动作:类似剪刀剪纸,上下刀一端先接触,并非两端同时接触,将纸切断

分切的运行模式:牵引与切刀的速度,全范围内基本上为异步。

根据电机的转速,机械的速比,辊周长,会存在两个分切长度值,一个为角速度同步,另一个为线速度同步

分切长度改变,需要改变刀辊的水平位置。

网友K:
看来你的空间运动思维还不是太好呀。

网友K:
和有流动的河水渡过对岸差不多,你游的路程就好像滚筒的剪刃。

网友K:
如果板或者滚筒控制不好剪出来就是斜的了。

网友K:
你可以在板上横画一条线,当机器运行板子通过剪子的滚筒过程中,剪刃就是按这条线从一侧剪到另一侧的。这样说你应该明白些了吧。

网友L:
呵呵 慢慢想下 有机会你找本正频的变频器说明书看下 那里讲得比较透

网友:
再问一下,刀距辊的距离是变化的吗?
没看明白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