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运行后不稳定

楼主(2008-10-29):
IFIX运行后不稳定,数据大概一分钟更新一次,就好像死机一样。其他下位机画面一样反应很块的!

网友A:
是软件问题吗!数据更样太快还是响影太快

网友B:
建议定期重启计算机,把计算机的缓存改大一点。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系统运行时间长了就这样,重启后正常

由于我们系统需要长期运行,最后只有弃用IFIX??? 使用WINCC

网友C:
ifix存在内存泄漏?

楼主:
也就是一台数据响应太慢!其他一样的响应很块,电脑配置和运行画面都一样

明天把计算机的缓存改大一点看看!

楼主:
还是感谢三位的建议!我不会放弃的。

楼主:
IFIX4.0的。其他电脑的都是通过拷贝本机的GHOST文件来还原的。但其他电脑运行IFIX4.0数据更新很块!

网友D:
原因很多种,得具体分析。

如查看系统任务有没有超载,通讯是否正确,HOSTS文件是不是考虑完整,IODRIVER上有没有配空

网友E:
是不是I/O driver 里POLL rate设置不对,我有个15K点的系统,数据也可以正常更新

网友F:
再还原回来看看,多数都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G(2008-12-26):
是不是画面中脚本太多了,或者是调度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