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安川伺服报警A71 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我处有数台安川SGDM系列伺服报警A71,可以排除是负载和机器的硬件故障,求问专家该如何解决?
伺服的增益设置的不合适会造成过载报警吗?
除了实际的负载过大还会有哪些原因造成过载报警呢?

网友A:
伺服报警A71原因:1,uvw动力线连接不可靠,2,扭矩限制,3,负载惯量比过大,4,电机编码器安装位置不正确。

负载惯量比过大时,高的增益设置将导致过载报警

网友B:
你好:

请问那位知道:安川西格玛5最新的伺服,用单相电源的时候是要调整那个参数,不然会报缸相,出厂设定的是三相电压,400W

谢谢!

网友C:
您还是再问一次安川吧.

网友D(2013-07-01):
请问那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显示A71,把电机线拆掉还显示。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