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控制器编程请教

楼主(2008-10-29):
现在要用脉冲频率做编程单位,用来控制松下伺服电机在频率为150K时电机的转速能达到3000转/分。

请问units应该设为多少?

可以确定的是驱动要设电子齿轮才能在此频率下达到3000rpm?

TRIO技术支持能不能为我编写一小段完整例程。

?

网友A:
Atype = 1    ‘设定当前轴为脉冲方式输出

UNITS=16    ‘设定脉冲为单位

speed=150000 ‘设定目标速度为150000个脉冲/秒

ACC(30000)   ‘设定加减速度为30000个脉冲/(秒*秒)

wdog=on        ’打开伺服使能

forward           ‘启动正转指令,电机会在5秒中到达50转/秒的转速

wa(20000)     ’运行20秒

cancel            ‘停止运动指令,电机会在5秒后停止。

这里你需要在伺服驱动器内设置其电子齿轮比,让其符合接收3000个脉冲转动一圈的要求,这是根据你的要求是150k频率时,电机转速为3000转/分而得出的确定结论。

楼主:
我要如下功能,需要怎么配置.

系统控制轴数为4轴,其中一轴跟随一外接编码器运动(该轴的控制方式为:? 模拟量+编码器反馈);脉冲方式控制另外三个轴;需独立式控制器.价格尽可能低.

网友A:
MC206x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订货号: P136*1,P395*3

价格及订购方式请联系Trio代理商

楼主:
如果我要用EURO205X,该怎么配啊,我想EURO205X比MC206X满足同样配置功能要便宜点吧.请TRIO技术支持给我弄下呢.

网友B:
P156+P416*3。

确实便宜很多。但是性能指标与206还是有差距的。比如编码器输入通道等。所以看好所用指标,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是经销商,QQ252606547 13589085531 可以提供给你参考价格。

网友C(2009-04-21):
我用的是mc206x,现在我想用它一个RS-232串口连触摸屏,另一个RS-232串口接另一个仪器,请问你们有这方面的例子程序能发给我参考参考吗。我以前没用过Trio系列的控制器,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编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引。我的邮箱是tangliyusky@163.com,QQ:8408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