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通电后有噪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9):
????? 控制柜通电后,按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时带有很大的噪音。

???? 反复启动几次,噪音有时有,有时无!

????? 请教以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电源电压无误的情况下,一般的是接触器内部有异物,造成线圈铁芯吸合不到位,此时线圈电流会很大,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热烧毁,这是个常见故障。解决方法一是换新的,二是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B:
在电源电压无误的情况下,一般的是接触器内部有异物,造成线圈铁芯吸合不到位,这是个常见故障。

网友C:
1.接触器的动静磁铁之间有油污或粉尘,清除干净即可。

2.CJ12系列的接触器,还可能是动静磁铁吸合面错位(磁路),调整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kanlai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看来我要拆开检查一下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是动静铁芯接触面有脏物,清除脏物,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如果声音很响.可能是短路环断了.换

网友F:
1楼说得不错首先要检查电压是不是正常,线路是不是有松动,

网友G: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线圈铁芯吸合不到位造成,有时是辅助触头造成,有时是接触器内脏(清洗),最好用一些好牌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电压无误的情况下,一般的是接触器内部有异物,造成线圈铁芯吸合不到位,这是个常见故障。

还有就是弹簧有问题,有时用用就好了。

网友I:
电压太底或者是铁心上有油污!或者是动铁心卡死

网友J:
看一下铁心上的减震环掉了没

网友K:
1,附有灰尘

2,硅钢片的短路环脱落

网友L:
硅钢片可能有灰尘,拆开后擦拭一下。

网友M:
轻轻敲打两下就好了,

网友N:
还有可能是铁芯生锈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拆下来用沙子打一下就好,或直接在铁芯上涂少许汽油.

网友O:
最快的判断方法

重新来一台看看还有没有噪音

没有就说明该接触器内部有种种原因造成。

也有可能本身质量都有问题,是无法现场维修正常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C:

1.接触器的动静磁铁之间有油污或粉尘,清除干净即可。

2.CJ12系列的接触器,还可能是动静磁铁吸合面错位(磁路),调整就行。

短路环好用吗

网友E:
楼主问题还解决了?!!!!!!!

网友Q:
1.接触器的动静磁铁之间有油污或粉尘,清除干净即可。

网友R:
换掉好了,接触器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S:
原因有很多可能性:
1、接触器的动静磁铁之间有油污或粉尘。
2、动静磁体吸合面错位
3、负载过大

网友T:
还有就是弹簧有问题,有时用用就好了

网友U:
如果有闭路环的话,看看有没有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