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系列7.5变频器

楼主(2008-10-29):
求够LG iS5系列7.5KW变频器整流桥,需报价。还有LG变频器的AXA??? AXC 端子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在离心脱水机上怎么用,参数怎么调。最好给一个应用案例看看。

网友A:
整机要吗????? 13355210251

网友B:
用多段速呀,低速是0.5赫兹,加减速是150秒以上最好

网友C:
我有一台二手机,型号与你说的一样.以前也是用在离心脱水机上的,参数已保留.13867709199.

网友D:
用其它的变频器也可以代替的 AXA和AXC是辅助输出继电器 起启动指示灯的作用可以不用 关键是参数调试上需要耐心调试 可以用面板频率设置也可以用外接电位器还可以用多段速控制 具体看你使用哪个方便 可以灵活应用

楼主:
那它的制动装置是怎么工作的,在加速和减速都需要制动么,制动的频率是多少,制动的时间多长。

网友E:
我有需要来电13681488257

网友F: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收售二手变频器,0531-85989155

网友G:
LG销售和技术支持qq77307753

网友H:
我有

需要请联系15937122328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