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报LU

楼主(2008-10-30):
我的机器是台达A型11KW,通电显示正常,空载运行正常,输出电压平稳,带电机运行几HZ,母线电压下到400V左右跳LU欠压,换了大电容和电源的电容还是跳,量可控硅触发通的,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还是可控硅坏了呀朋友,可要下点功夫哟,如果找不到原因呀就把它改成继电器的保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