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急停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8-10-30):
6SE70系列132KW变频器驱动110KW风机,变频器前端设置有主接触器。在控制回路设计时,急停开关是串接在主接触器线圈的控制回路来断开主电源好呢?还是通过变频器端子给出OFF2信号,由变频器停止脉冲、切断输出停机好呢?(风机无断电-制动功能)

网友A:
还是通过变频器端子控制比较好,如果你是要风机紧急停止所有动作的话,必须要加制动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