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P270C触摸屏

楼主(2008-10-30):
急救!!!!

? 各位大虾,我有一个西门子OP270触摸屏,上电没有显示。电源好。

网友A:
我可以修你好。。。。。。。

网友B:
上海财盈电子可帮你修好,mail: quanzhd@163.com 张先生021-54156739? 13636586891

进口工控设备专业维修维护
本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力量、先进的检测设备,可为各类企业提供专业的维修维护服务。无原理图芯片级维修是我们的主要技术特点,为广大客户最大限度的降低设备运行维护成本是我们的服务目标。目前主要维修范围如下:(如果您的设备不在以下范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维修,只要有您的一个电话,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一、各类控制板卡,如CPU主控板、I/O板、数控板、温控板、显示板、驱动板、中央空调
板、电梯板等;
二、数控装置及伺服驱动器:
   1、SIEMENS 810、840系统。各类数控系统控制板卡,如:存贮卡、定位模块、显示
屏、电源模块、CPU板等,以及611系列伺服驱动的电源模块及驱动器,如:6 SN 1145、6 SN 1123等。
2、FANAC 主轴驱动及伺服轴驱动装置,0 Mate、3T、0系列、00系列等数控系统的主板、PC板、电源模块等。
3、AB伺服驱动器,如:OSI系列的OSS 200等伺服器等。
4、INDRAMAT 电源模块及伺服驱动器,如:DDS 2.1系列。
5、Lenze伺服驱动器,如Lenze 9200系列等。
6、BAUMULLER驱动器,如:BUM 616系列等。
7、BOSCH 扭矩控制器、矩扳手,各类电源。
三、触摸屏及显示器:
   1、3M Dynapro系列工控触摸屏。
   2、SIEMENS各类数控显示器,OP系统操作附板。
   3、Elo品牌各类触摸屏及显示器。
   4、Sharp液晶显示屏,三星液晶显示屏。
四、变频器及步进驱动器:
   1、三菱:FR-A740、FR-E540、FR-F50J、FR-E520系列。
   2、西门子:S7200、S7300、S7400系列,6SE 70系列。
   3、丹佛斯:VLT2800、VLT2900、VLT5000系列。
   4、ABB:ACS150、ACS350、ACS510、ACS550、ACS800、ACS1000、DCS400、DCS500系
列。
5、楞次:Lenze 8600系列。
   6、PARKER步进驱动器,如:ZETA 57系列。
   7、西门子步进驱动器,如:6 FC 5548系列。
8、东芝:VFA3、VFS9、VFA5等系列。
9、REFU:218系列。
10、台达各型号变频、驱动。
11、安川各型号变频、驱动。
12、富士(FUJI):FRENIC-Mini、P11、G11S、FVR-E11S系列。
五、直流驱动装置:
三菱伺服:MJ-J2 MR-S2 MR-S3 MR-H MR-JXXA MDS-B-SP MDS-C1-CV
       MDS-B-CV MDS-B-V1 MDS-B-V2 MDS-C1-V24 MR-B-SVJ2
        MR-A-CV MDS-A-CR MDS-B-CVE MR-SB FR-SF-2 MR-SA
        MDS-B-V14L FR-SGJ-2 FR-CV

   安川伺服:6RIT130Y-080 SGDB-30ADM-P CACR-SA SGDA-04AS
   FANUC伺服:A06B-6097-H205 A06B-6096-H302 A06B-6079-H105 A06B-6059
       A06B-6089-H201 A06B-6189-H105 A06B-6047-H003 A06B-6058-H334
   FUJI伺服:FRC-400A FRV181A FVR-B7S FRV151A-2 5000M2
   松下伺服:DV80X DV880202D58 MSD043F1X MSD021A1
   欧姆龙伺服:R88D-HS22 R88D-UP08HA 3G3SV-B2007 R88D-UA20H|
   住友伺服:SS-6100P
   1、SIEMENS、6 RA 23、6 RA 21 系列。
   2、欧陆 590、591、594系列。
   3、Zema驱动器系列。
六、各类工业开关电源、高频电源、整流器等。
七、各类产品检测仪器,如电阻测试仪、接触器、断路器、互感器产品质量检测仪等。
六、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1、KOYO:KOSTAC系列。
   2、西门子、S5、S7系列、电源模块、CPU模块、输入/输出模块等。
   3、三菱:F1系列。
   4、GEFANUC系列PLC。
七、其他:
   1、造纸及纸制品行业专用控制板及设备。
   2、烟草行业专用控制板及设备等。
   3、焊机控制板:德国UTP焊机等。
   4、总线控制器及变送卡等。
   5、PILZ等品牌的各类安全断电器。

网友C:
西门子OP270触摸屏我有很多库存,价格优势相当大.其他西门子配件查询WWW.BPQPJ.CN

网友D:
用了几年了,应该是液晶模块或者背光灯坏了

网友E:
你看看触摸时有蜂鸣器的响应声吗,再看看靠近右边的绿灯亮没亮,如果都是,那就是液晶屏坏了,我遇到不少这样的故障

网友F: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