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2 中PID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08-10-30):
刚刚接触PMAC卡,对里面的很多东西都不太清楚。但是急着使用PID控制。不知道PID相关的哪些I变量,要怎么计算?我使用的是步进电机。各位大侠帮忙了,谢谢诶!

网友A:
是pmac pc104么?

以前调没算过,用二分法调的。

我也刚接触,可以一起交流。qq:575601273

网友A:
建议用pmac tuning。可以直接改pid变量,还能做阶跃响应,很方便就能调出来。

网友B:
"但是急着使用PID控制。不知道PID相关的哪些I变量,要怎么计算?我使用的是步进电机。"

没想明白,步进电机要用PID控制什么.

网友C:
要写论文吧,你提的太模糊

楼主:
用步进电机闭环控制,当然也要用到PID调节的了。

里面的相频、最大相时钟频率都是什么啊?

楼主:
我只能在上面调试出PID参数,但是老师说这些参数要计算出来,第一次听说,不知道该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