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速度反馈扩展板是否是为了电机速度与设定值完全一样?

楼主(2008-10-30):
我们科比变频器就带速度反馈,接旋转编码器

能否用PLC接旋转编码器替代,采用PID控制速度反馈

网友A:
使用转速闭环控制用,需要用到速度反馈板,不是闭环的可以不用,PLC不能直接接旋转编码器,要想PLC做速度反馈,要从速度反馈板的输出端取脉冲信号

楼主:
能否用PLC代替速度反馈板,用高速计数器通过PID控制后通过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代替变频器自身的转速闭环控制

?

国产变频器带速度反馈板的不多

网友A:
可以,不过自己做PID运算不太好做,比较麻烦,用不用通信都可以,你用模拟量也行,看你的旋转编码器的电源是多少V了,一般的12V和5V好象多些,24V的少见吧,我用的是12V的

网友B:
上海昔姆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代理销售ABB,西门子变频器以及直流调速

孙工:15800530621

网友C:
TO? 张志勇

变频器装带速度反馈扩展板不只是为了电机速度与设定值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快速的负载响应。

用PLC闭环最多只能解决稳态时的速度稳定。如果想实现一个零速运行,恐怕是不行的!!!

网友A:
带负载的情况下,用PG卡能实现零速运行?难吧

楼主:
原来如此,看来还不能用PLC代替速度反馈

网友C:
TO 犯愁

电梯的零速停车就是这么实现的,通用带矢量的变频器便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