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10-30):
我想用一台变频器同时带两台电机,不超过变频器的总功率,不知道能不能行,请较给位大侠

网友A:
可以这样做的,sk

网友B:
当然可以这样做了,一拖四台都有呀

网友C:
可以,只要不超过总功率就行

网友D:
完全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只要不超过总功率,看你拖多少

网友F:
只要总的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电流就行.

网友G:
请问双速电机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H:
变频器1拖2两台电机的总功率不应大于变频器且各电机应装设热保护

网友I:
这样的列子太多了!网上找方案看看,你会豁然开朗的!

网友J: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K:
呵呵,这个谁都知道可以的拉,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L:
只要电机的总功率不大于变频器的总功率带两台,三台都可以;最好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装一个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网友M: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N:
可以啊,只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功率就行了

网友O:
当然OK啦

网友P:
注意不是不超额定功率,应该不超额定电流

网友Q(2008-12-05):
可以,但变频器不能对电机过载保护,每一台电机应单独加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R:
可以,实际的时候经常用到,两个电机的运行状况是一样的,除非你再加接触器来分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