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线???

楼主(2008-10-30):
电机双重连锁正反转进按钮的控制线最少几根???

网友A:
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到按钮这边5条线就够了

网友B:
进按钮的控制线最少5根

网友C:
要看怎么接.点动三根也行,电源进按钮开关1根,分别在按钮里正反互锁后2根出,到接触器再互锁.

长动的要4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看怎么接.点动三根也行,电源进按钮开关1根,分别在按钮里正反互锁后2根出,到接触器再互锁.

长动的要4根

不错,是这样的。

网友E:
3根就满足了,和2处控制一盏灯的原理一样。

网友F:
四根,接触器上互锁就行

网友G:
最少要5根,请问你们是哪个老师教的呀???

网友G:
TO:游刃有余,你是哪个师傅教的呀,3根线就能满足??

网友H:
上面这位太有才了

呵呵

网友I:
太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