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的变频器上电报OU怎么处理

楼主(2008-10-30):
台达B的变频器上电报OU怎么处理

网友A:
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查电压检测电路了,可以看一下参数菜单里直流母线电压显示是多少如果比真实值偏高的话就有可能是检测有偏差造成的过压

网友B: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请致电0531-85989155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C(2009-04-22):
向老师请教:台达变频器VFD110B43A的电压检测电路怎么找不到呢,d是那些原件组成的呢

网友D(2009-12-03):
看一下電網波形如何,是否乾淨,是否有干擾諧波,導致直流母線電壓較高

网友E:
更换驱动板上所有小的点解电容,检测插座附近的小贴片电阻,注意清洁电路板,不要由于漏电现象。

网友F:
365工业电气商城的论坛上有详细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技术资料及行业运用文献,登陆地址:http://www.comeon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