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台B的上电不显示,请教

楼主(2008-10-30):
有两台B的上电不显示,请教

网友A:
先看整流模块是否完好,接着看开关电源的电容是否鼓包,华东的请联系上海维修电话13918639136

网友B:
如果自己修不了可以拿到我这里修....13008964596通华变频维修中心

网友C:
检查开关电源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两台都上电不显示?    有共性,容易找问题,从电源部分多看下

网友E:
二台5.5KW的上电不显示,原因如下:

1、看整流电路有没有问题,可以用表测量静阻值

2、直流回路的缓冲电阻,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3、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F:
多检查检查开关电源部分,某些厂家的机器使用的元件没有严格把关的问题?

网友G:
有一个元件变值,一般的万用表不容易发现,在开关电路中。

网友H:
开关电源坏的啊,

网友I(2008-12-14):
引用 网友E:

二台5.5KW的上电不显示,原因如下:

1、看整流电路有没有问题,可以用表测量静阻值

2、直流回路的缓冲电阻,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3、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J:
电源是好的吗?共性挺明显的吗!

网友K:
1、看整流电路有没有问题,可以用表测量静阻值

2、直流回路的缓冲电阻,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3、驱动板上的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L(2009-04-01):
应该是开关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