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电源论坛 》 请电工高手帮忙,急 !!

楼主(2008-10-30):
请教电工手,我有个厨房,最大用电量是50KW(380V三相的),我要改成220V的最多可以负载多少KW?是不是50KW*3=150KW?
如果是150KW,是不是我所有 厨房设备额定 功率加起来等于150KW就可以了? 还是可以超出150KW?
我现在所有设备功率加 起来要250KW,我该怎么办??
      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什么玩意 会50KW的负载?不会是商用厨房吧

380V是50KW,改220V还是50KW,如果电机改单相可能会效率低一点儿

网友B:
电源进线35mm安全电流122.5A,如果R\S\T\N并成L\N用最大功率55KW:如果不并线30KW.

网友C:
这个什么厨房呀!功率这么高.很到动力设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