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供电电压应该是几伏?

楼主(2008-10-30):
请教:"我厂买了几个称 传感器控制器,就是所谓的现场重量显示表,其中这几个控制器给传感器的补偿盒所供电压为10V,5V ,."请问"给传感器补偿盒的供电电压到底应该是10V还是5V?"】

谢谢!

网友A:
桥压一般为10vdc

网友B:
5-10V,,,,,,,,,,,,

网友A:
供给称重传感器的桥压一般为10vdc

网友C:
桥压可以是10VDC、12VDC也有用15VDC的

网友D:
我们用的是10V,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E:
你最好还是咨询厂家吧,别接错了呀.

网友F:
应该是10VDC.5VDC的很少用,如果不能确定,看看传感器上的电压值吧,

网友G:
称重传感器可以工作的电压一般5V到16V都能工作的.这个电压值应该不影响你的使用和标定的.

网友H:
买也应该买和原来能配套的,要不很麻烦的。

网友I:
9楼回答比较正确,5~16v

网友J:
5V或10V都可以的,称重传感器上标的一般是多少MV/V的输出信号

网友K:
一般最大15V,5V和10V都可以。

网友L:
是压力传感器还是位移传感器,还应注明品牌。

网友M:
称重传感器能否长期受压而不影响精度?

网友N(2008-12-02):
一般都是10VDC的激励电压,

网友O:
5-16vDC 都是可以的。

网友P:
我们用的一般都是十伏供电的!!!

网友Q:
一般都是十伏的激励电压

网友R(2021-01-13):
如果有称重传感器相关技术问题,可以咨询北京亚捷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