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压与频率成比例的改变吗?

楼主(2008-10-30):
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与频率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成比例的改变”说法有误!!!

1、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

2、因此,改变频率的同时要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

3、“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是近似的、粗略的说法:

1)根据电势平衡方程式(空载):

U= E+IoR

E= 4.44fNΦ=2πfL×Io

2)忽略IoR (定子空载励磁电流Io在绕组电阻上的压降):

U≈E= 4.44fNΦ

U/f=4.44NΦ=CΦ=定值

当f低、远离50Hz时,电压取值也低,磁通也低,转矩不足;

3)不忽略IoR :

U= E+IoR = 4.44fNΦ+IoR=2πfL×Io +IoR

U/f=2πL×Io +IoR/f=Io(2πL+R/f)

U/f=U/f(f)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在f接近50Hz时,R/f很小可忽略,U/f=定值

U/f=U/f(f)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在f低、远离50Hz时,R/f很大不可忽略,U/f=IoR/f,U=IoR,保证磁通恒定!

4、所以正确的说法是:

1)频率f降低时,电压U也降低,U/f=U/f(f)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

2)f高时,接近50Hz时,U/f=定值=380/50;

3)在f低、远离50Hz时,R/f很大不可忽略,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

5、由于U/f=定值模式,在低频时力矩不足,所以适应低速负载较小的设备,如离心风机、水泵等;

6、对于低速时,就满载、重在时,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保证有足够的转矩!

7、如果变频器的U/f=定值模式控制,电机磁场在低频时减弱,转矩不足;

8、如果变频器按U/f=U/f(f)模式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变化,电机磁场恒定,电机转矩稳定,高低、频特性一致!

网友A:
成比例变化有误吗!

可能看是用在那种控制算法上.

网友B:
刘驴头:

快打住吧!!

你TMD现学现卖还说不全,丢你们家自己的祖先人就算啦~!~

丢几年来工控网的众高手N遍的教你,你ma的,你终于知道了点皮毛,买弄你ma的bi,工控网上你各位祖师爷丢不起这人!!!你不愿做人,不要影响大家!!

你又打算把大家教你的各种原理和公式都摆在一起,变个排列顺序,就成你发明的了,是吗??

你把驴头打开好好洗洗,看清楚祖师爷们教你的原理含义,再拿来粘贴买弄,可以吗??

再说一句:你ma的bi

网友C:
刘工又在纸上谈兵了,电机的磁场又不是线性的,V/F等于一常数那是保证在线性区域磁通的基本恒定,在低频和工频之上都有问题的.变频器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高了电机的动态特性,人为的去控制电机,利用电机固有的机械特性,人为的去干预去控制.在现场是容不得大量假设和计算的,只有计算机才能代替人做出这种工作.这就是变频控制.发明这项理论和技术的人不见的比你笨.你还是务实一点吧.现在的年轻人讲理论写公式估计你找不到对手,因为你的那个时代的东西多多少少有点过时了.

网友D:
        你ta娘的,老子昨天才给你贴了一个厂家的变频器V/F曲线,你SB又跑来装疯卖傻!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A004-E6268D6EF5BC&page=21#replyea

         变频器V/F曲线有多种,根据不同负载选择不同类型曲线,还可以按你的要求预置。我看你不是傻就是犯贱!

网友D:
你以为变频器厂家的研发工程师都是吃干饭的?!!!
人家变频器在现场转的欢,你傻B还在这夜郎自大、闭门造车!
世界上第一台矢量变频器问世时你人不认识万用表还是个问题!
跑这里来装什么人!!!!!!!!!!!!!!!

网友E:
哎,又要爆发战争。

网友B:
 回复 五代重歼 :

你太高看这个孙子啦!

世界上第一台矢量变频器问世时,他爹应该还在闭门给他娘供应屎量,估计是屎量不够,这孙子还没有被造出来!!

2005年,初中毕业的刘绿驴头还在他现在学校(初级技工学校)的实习工厂当工人,不认识万用表,一钳子把下去,烧毁一台软起动,驴头当时站在机器旁不知所措,一脸的茫然!也正因为此,才有了驴头的质疑:软起动是个骗局(不是骗局,怎么会用老虎钳子捣下去,就烧毁了呢)???

因此,刘绿驴头仅仅是各种牲畜的杂碎的组合----大杂烩杂碎!!

网友F:
好旧没有爆发战争  又可以看热闹了

网友G:
刘老师,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指出来是在那一种的控制模式下,V/F,还是矢量,在矢量控制方式下,你说的就不确切了,一般情况下,D轴电流是个给定值,当然在低频和高频的时候会有些不同,它能保证励磁够用切不会饱和,通过调整Q轴电流的大小,实现转矩的大小.矢量控制方式下,输出电压和频率不一定成比例的改变,

在说起来公式,总是看有许多许多的,电机本来就是个七阶方程,至今也是业界的难题,大家在做控制的时候也是把这个方程简化,假定一些量是不变的,在这里只要把这些复杂的东西,用浅显易懂的方法描述出来让大家明白就可以了,如果完全是为了理论研究可以去读电机控制方面的博士后嘛!

话有偏激请谅解!

楼主:
xqwdsp 2楼 回复时间:2008-11-4 1:24:22

我这里有个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大家可以试验一下:让电机运行在3HZ左右,用手拿着一块布,先是慢慢的握住电机的主轴,加力握住,如果是矢量变频器,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你的手握不住为止,如果是V/F的,握住了他就停止转动,不会继续加力转起来,注意注意,大家注意这个试验一定要用小的电机,不然会弄伤手的,这是个经验性的简单测定方法。当然如果有电流表也可以看到矢量变频器电流在不断的增大,V/F的电流堵转后电流不是在继续增大(普通电流表在这么低的频率下是测不准的)。

刘志斌 4楼 回复时间:2008-11-4 9:32:52

“让电机运行在3HZ左右,用手拿着一块布,先是慢慢的握住电机的主轴,加力握住,如果是矢量变频器,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你的手握不住为止”

1、这是所有变频电机都能做到的;

2、在工频运行时,先让电机空载运行,然后加载,由轻载、满载、重载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超过最大力矩而堵转;

刘志斌 5楼 回复时间:2008-11-4 9:39:28

“如果是V/F的,握住了他就停止转动,不会继续加力转起来”

1、是V/F的,也一样,先让电机空载运行,然后加载,由轻载、满载、重载她会不断的调节增加力矩,直到超过最大力矩而堵转;

2、只是V/F的在低频时最大力矩要小得多,矢量控制的最大力矩大得多;

3、如果是频率工作在20HZ以上,矢量变频器就和V/F变频器就没有多大差别了,到了30、40HZ以上,就一样了;

刘志斌 6楼 回复时间:2008-11-4 9:51:05

知道什么原因吗?

1、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如果电压U不变,当频率由50HZ不断下降,时,电机的磁场会跟着增大,饱和,发热而无法工作;

2、这样人们就找原因,有电势平衡方程式知道:

U=E+IoR

E=4.44fNΦ

U-IoR=4.44fNΦ

(U-IoR)/f=4.44NΦ=定值

只要保证(U-IoR)/f的比值是个定值,磁场Φ就恒定,电机变频运行就不会发热,就能正常工作;

3、这时候就设定(U-IoR)/f的比值,因为电压U380v时,IoR很小,就忽略IoR,(U-IoR)/f≈U/f=定值=380/50=7.6;

4、设定U/f=定值=380/50=7.6,就是说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当频率由50HZ不断下降时,电压U也跟着成正比的下降,磁场不会出现增大饱和的问题了,可以正常工作了;

5、但是,用这个U/f=定值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发现低频时,电机力矩小;

6、人们就研究,问题出在哪儿了???

7、结果人们很快找到了原因,原来是用这个U/f=定值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随着频率f的下降,磁场Φ也在下降,不是恒定不变;

8、结果人们很快找到了原因,是因为忽略了“IoR”,U/f=定值时频率f为零电压U也为零,可是这个时候,(U-IoR)/f=IoR/f的比值很大;

9、这时候人们对U/f=定值在低频时,提高U/f的比值,使电压提高了,磁场增强了,转矩提升了;

10、但是,人们对此并不满意,因为磁场还是不稳定,不恒定,怎么做磁场就稳定了呢?

11、当然是(U-IoR)/f=定值控制模式磁场Φ才能恒定,那么IoR是多少呢?人们一时还没有找到可操作的方法;

12、再看看空载电势平衡方程式:

U=E+IoR

E=4.44fNΦ

E=2πfL×Io

U-IoR=4.44fNΦ =2πfL×Io

(U-IoR)/f=4.44NΦ=2πfL×Io =定值

这时恍然大悟,(U-IoR)/f=定值,就是磁场Φ恒定,就是励磁电流恒定,空载电流Io 不就是励磁电流吗?!

13、这样只要我们变频对异步电机空载运行,通过调节电压U,给定50HZ时电机空载电流Io,在频率下降时闭环控制空载电流Io不变,就实现磁场恒定;

14、也就是通过上述空载运行我们找到了函数U/f=U/f(f),就是我们知道了频率f多大时电压U应该是多少,就保证电机磁场稳定;

15、这种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U-IoR)/f=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磁场恒定控制模式,不同于U/F=定值控制模式的区别;

16、所以你的变频器是矢量变频器,你可以让电机空载运行,测量空载电流Io,在频率变化时,空载电流Io不变、恒定!

17、所以你的变频器是矢量变频器,你可以让电机空载运行,测量、计算U/f比值,应该是一个随频率f下降U/f比值不断连续增大的一个过程!

18、为什么叫她矢量变频器呢?

19、因为这种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励磁电流Io是已知的、恒定的,电机的定子电流Is也是已知的,那么有功转矩电流Ip就可以算出来:

Ip=√(Is^2-Io^2)

20、而有功电流Ip与转子转差△n成正比,所以根据有功电流Ip就可以计算出转差△n:

△n/√Is^2-Io^2 =△ne/√(Ie^2-Io^2 )

△n=[△ne/√(Ie^2-Io^2 )]×√Is^2-Io^2

21、通过变频器内设电流传感器检测定子电流Is,就可知道转子转速n2:

n2=60f/P-△n

22、有了内设电流传感器检测转子转速的手段,就能实现无外部速度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

23、这样这种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U-IoR)/f=定值控制模式,也就是磁场恒定控制模式,不同于U/F=定值控制模式的变频器,由于有了低频转矩大的特

性,又能实现无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的特点,而倍受欢迎!

24、这个变频器叫个什么名好呢?因为用了“励磁电流Io、定子电流Is与有功转矩电流Ip的矢量运算关系”,大家就叫她矢量变频器!!!

25、那么大家用变频器都用矢量变频器好吗???

26、不一定,如果你的调速系统根本就不进入低频区,运行频率都在20、30HZ以上,用V/F定值控制式变频器,是一样的,多省钱!

27、如果你的调速系统根本就用不着速度闭环控制那样的机械硬特性,就用一般的V/F控制式的变频器,其机械特应也是硬特性的,那么用矢量变频器多费钱!

28、用适合自己需要的变频器那才是好的变频器!

29、如果你为了节电用变频器,你肯定错了,因为他是调速器,不是节电器,节能就用皮带轮调速!!!

网友D:
刘志斌你的才能应该到美国去发挥,美国五角大楼发现你将如获至宝!

因为他们发现把你的脸皮往美国航母上一蒙,好家伙比宙斯盾防御系统还管用,弹道导弹也攻不破!

网友H(2009-01-24):
引用 网友D:

刘志斌你的才能应该到美国去发挥,美国五角大楼发现你将如获至宝!

因为他们发现把你的脸皮往美国航母上一蒙,好家伙比宙斯盾防御系统还管用,弹道导弹也攻不破!

网友I(2010-07-14):
哈哈,楼上各位老师理论经典,语言有失水准,藐视一个无知的人存在比漫骂他取得的效果要好的多,本人是一刚开始学变频的,正在学习中,希望以后各位老师能多多指点,先行感谢!!!

网友J:
毕竟刘志斌老师在这里很久了.只是切磋一下技术.没必要搞成这样吧!

网友K:
呵呵,第一次见楼主被人批判成这样,不过批判的几个人理论很强。学习了

网友L(2011-08-29):
“29、如果你为了节电用变频器,你肯定错了,因为他是调速器,不是节电器,节能就用皮带轮调速!!”皮带调速是不节能的 !!同轴或齿轮才节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刘老师,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指出来是在那一种的控制模式下,V/F,还是矢量,在矢量控制方式下,你说的就不确切了,一般情况下,D轴电流是个给定值,当然在低频和高频的时候会有些不同,它能保证励磁够用切不会饱和,通过调整Q轴电流的大小,实现转矩的大小.矢量控制方式下,输出电压和频率不一定成比例的改变,

在说起来公式,总是看有许多许多的,电机本来就是个七阶方程,至今也是业界的难题,大家在做控制的时候也是把这个方程简化,假定一些量是不变的,在这里只要把这些复杂的东西,用浅显易懂的方法描述出来让大家明白就可以了,如果完全是为了理论研究可以去读电机控制方面的博士后嘛!

话有偏激请谅解!

不错看问题有点深度。

网友N:
还是大量一点好。。。。。。

网友O:
小家子气,一路漫骂,把自己也变成了“泼妇骂街”。

网友P:
对:JSS135 关于

刘驴头:

快打住吧!!

你TMD现学现卖还说不全,丢你们家自己的祖先人就算啦~!~

丢几年来工控网的众高手N遍的教你,你ma的,你终于知道了点皮毛,买弄你ma的bi,工控网上你各位祖师爷丢不起这人!!!你不愿做人,不要影响大家!!

你又打算把大家教你的各种原理和公式都摆在一起,变个排列顺序,就成你发明的了,是吗??

你把驴头打开好好洗洗,看清楚祖师爷们教你的原理含义,再拿来粘贴买弄,可以吗??

再说一句:你ma的bi

内容的回复:
不好吧 ,青春,博爱,自由,文明,虽然说的有误,我们也不要这个样子吗?这样的话语只能说明我们没素质。

网友:
呵呵,看个热闹

网友Q:
-----------“成比例的改变”说法有误!!!——《刘老师》你这个回答是找着挨骂,我帮不了你。变频调速在电动机转速逐渐降低的时候,电压和频率的比值需要逐渐加大,才能保证低速转矩不会降低。因为异步电动机定子和转子绕组的电阻,不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阻抗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这是矢量控制的核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成比例的改变”说法有误!!!——《刘老师》你这个回答是找着挨骂,我帮不了你。变频调速在电动机转速逐渐降低的时候,电压和频率的比值需要逐渐加大,才能保证低速转矩不会降低。因为异步电动机定子和转子绕组的电阻,不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阻抗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这是矢量控制的核心问题。

4、所以正确的说法是:

1)频率f降低时,电压U也降低,U/f=U/f(f)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

2)f高时,接近50Hz时,U/f=定值=380/50;

3)在f低、远离50Hz时,R/f很大不可忽略,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

5、由于U/f=定值模式,在低频时力矩不足,所以适应低速负载较小的设备,如离心风机、水泵等;

6、对于低速时,就满载、重在时,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保证有足够的转矩!

7、如果变频器的U/f=定值模式控制,电机磁场在低频时减弱,转矩不足;

8、如果变频器按U/f=U/f(f)模式不是定值,是频率f的函数变化,电机磁场恒定,电机转矩稳定,高低、频特性一致!

网友Q:
刘老师?有时间咱们QQ,对技术进步会有帮助。

网友Q:
刘老师:像直流硬特性电动机,始终转矩落后转速一点点,在坐标里是一条下滑线。就是电枢绕组回路的电阻造成,回答别人问题时,要有简单直观的语言回答,不要用函数,好让外行看明白。在这个论坛里有一部分人,是在真心学习技术。

网友Q:
刘老师是我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你千万不能轻易从"战壕"里跳出来,那会遭到“敌人”疯狂的扫射。我这20年研究的是:变频调速器和异步电动机,变压调速器和直流电动机。为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怠”,对《矢量控制》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让《异步电动机》达到《直流电动机》的硬特性,发明了《矢量控制技术》。《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和转子鼠茏的电阻,不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但是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改变。变频调速是在额定转速以内《恒转矩》调速,矢量控制就是通过增加电压和频率的比值,来实现恒转矩控制。电压和频率的比值还得随着电机温度的增加而增大,因为定子和转子绕组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矢量控制使《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性能和调速性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可是他的转矩与调速性能远远不能和直流电动机相比美。

网友Q:
各位网友 要尊重对手,进化论坛气氛。刘老师的回答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在论坛里最终的目的是:切磋技术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各位网友 要尊重对手,进化论坛气氛。刘老师的回答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在论坛里最终的目的是:切磋技术 共同进步。

1、“刘老师的回答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没有这个必要,不对就举起屠刀。

2、举起屠刀,说出错在那里,即可!!!

网友Q:
《刘老师》你这个回答:理论和实践有点脱节——6、对于低速时,就满载、重在时,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保证有足够的转矩!——要保证转矩不变,首先要保证定子绕组的电流I不变I=U/绕组R+阻抗R,《矢量控制》控制的是电压U和绕组R+电感LR比值不变,所以你才会挨骂。绕组R随温度改变而改变,阻抗R随频率改变而改变。变频调速控制的是电压U和阻抗R,无法控制绕组R。这就需要电压和频率的比值非线性改变,才能保证 电压U/绕组R+阻抗R 的比值不变,这是矢量控制核心理论。 《矢量控制》控制的是电压U和绕组R+电感LR比值不变,V/F控制——控制的是电压和频率的比值不变。 这个回答你在教科书上找不到——我的回答如果有错,请网友辱骂。拍砖。嘲笑。我都笑纳。

网友Q:
在这个论坛里有:制造。 销售。 维修。 变频器的都有。他们有的虽然对变频器的理论不是很精通,但是他们起码知道《矢量控制》不是个骗局。我们站在科学面前都是学生,只有大自然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大自然是本有图无字的天书,需要我们用正确的答案去填写。

网友Q:
直流变压调速和交流变频调速以前的比较是:直流调速——优点:有优良的转矩性能和调速性能,转速和转矩可以分开控制,能做软硬特性,没有转矩波动。缺点:造价高 使用寿命短 功率密度低 需要经常维护。变频调速——优点:异步电动机 造价低 使用寿命长 不需要经常维护 功率密度高。缺点—— 1价格昂贵 变频器比电机还贵 多数企业难以承受 2产生谐波严重污染电网 破坏电网功率因数 使电气设备误动作 大幅度增加供电消耗 3低速转矩太弱 需要重负荷启动设备不能应用 4低速转矩波动严重 高精度控制领域不能应用 5高达2000-20000赫兹的载波频率 产生严重的电磁辐射危害人体 干扰电子设备正常工作 6载波频率导致涡流消耗和磁滞消耗增加 线圈的趋肤效应猛增导致电机发热严重 致使电机的工作效率底下 7功率模块经常烧坏 需要增加巨大的维护成本 一些企业哭笑不是 8轴流引起电机轴承加速损坏 使用变频器的异步电动机需要经常更换轴承 ——旋转磁场直流电机的发明,变压调速可以彻底取代变频调速。原因是: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体积小。 功率密度更大 。每千瓦造价更低。使用寿命和异步电动机一样长 。 可以实现零转速到额定转速 。恒转矩。 平滑调速 。没有电磁辐射 。可以做软硬特性。 任何一种变压电源都可以对它进行调速。

楼主:
引用a44884z 的回复内容

……

《矢量控制》控制的是电压U和绕组R+电感LR比值不变,V/F控制——控制的是电压和频率的比值不变。 这个回答你在教科书上找不到——我的回答如果有错,请网友辱骂。拍砖。嘲笑。我都笑纳。

1、我的标题是“变频器的电压与频率成比例的改变吗?”

2、我的观点如果是“变频器的电压与频率成比例的改变 ”,那我还反问什么?

楼主:
3、第一段是引用的“电压与频率成比例的改变”的观点,下边是我的不同观点,你没有看清楚就乱说;

楼主:
下边是我的观点摘录:

3、“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是近似的、粗略的说法: 1)、2)、3);

4、所以正确的说法是: 1)、2)、

3)在f低、远离50Hz时,R/f很大不可忽略,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刘老师》你这个回答:理论和实践有点脱节——6、对于低速时,就满载、重在时,U/f=IoR/f很大,U>IoR,保证磁通恒定,保证有足够的转矩!……

1、变频调速低速转矩小,是因为低速时,定子端电压U被绕组压降IR分压,磁场减小很弱的缘故;

2、变频调速低速转矩小,是因为低速时,按线性给定的定子端电压U 小了,磁场减小很弱的缘故;

3、要变频调速低速转矩恒定,在低速时,按非线性给定的定子端电压U 要提高,磁场强度保持不变才行;

4、这样:(U - IoR)/ f = 定值 是对的,U / f = 定值 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保证转矩不变,首先要保证定子绕组的电流I不变I=U/绕组R+阻抗R,《矢量控制》控制的是电压U和绕组R+电感LR比值不变,所以你才会挨骂。

1、I=U/绕组R+阻抗R,就是U = I×绕组R+I×阻抗R ,a44884z 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正确的应该是:

U = I×(绕组R+等效电阻)+E

U - I×(绕组R+等效电阻)= E =Cfφ

[U - I×(绕组R+等效电阻)] / f =  定值    (φ恒定)

3、如果空载: I = Io   等效电阻=0,那么上式就是:

(U - Io R) / f = 定值 (φ恒定)

楼主:
4、所以骂人的不是因为对或者不对,是因为他要骂人,这个你有体会,你就不要管那些骂人的,只管把自己的观点研究正确不要出错就可以了!!!

网友Q:
刘老师我不和你多计较,咱们发的帖子好多高手都在看,对与错自有公断。变频调速主要工作在中速——高速范围,由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相当于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串联,低速范围电能主要消耗在电阻上,效率非常低,逐相换向造成的转矩波动会完全暴露,使电机无法正常工作。在《不锈钢》生产车间里,多数还是《直流电动机》,让实践告诉你为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由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相当于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串联,低速范围电能主要消耗在电阻上,效率非常低,逐相换向造成的转矩波动会完全暴露,使电机无法正常工作。……

1、你这些说法是错误的,绕组的电阻发热耗能,负载等效电阻是电机的输出功率,绕组的电感与励磁、磁场相关;

2、“转子回路相当于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串联,低速范围电能主要消耗在电阻上,效率非常低,”,你这段描述中的电阻是绕组电阻,负载等效电阻哪儿去了?

3、只要电流不变,绕组的电阻发热耗能,就是一定的,与速度、频率高低没有关系;

楼主:
4、“低速范围电能主要消耗在电阻上,效率非常低”,原本是电势平衡方程式:

U=IR+E

中,忽略IR,

U=E=Cfφ

U/f=Cφ=定值  (磁场φ恒定)

既大家说的电压与频率比值恒定,成正比的控制模式,这个控制模式是在忽略IR情况下得到的;

IR就是绕组电阻的压降,这个压降在高频、高压时可以互略,因为IR绕组电阻的压降在高频、高压中占的比例很小;

楼主:
5、IR就是绕组电阻的压降,这个压降在低频、低压时不可以互略,因为IR绕组电阻的压降在低频、低压中占的比例很大;

6、IR就是绕组电阻的压降,在电机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其值大小在低频、低压是并没有增大,而是没有变;

7、“低速范围电能主要消耗在电阻上,效率非常低”的说法不着边!!!

楼主:
8、那么在低频、低压时,IR就是绕组电阻的压降不能忽略,这样电势平衡方程:

U=IR+E

U-IR=E = Cfφ

(U-IR)/f = Cφ =定值    (φ磁场恒定)

这就是电压与频率的比不在定值、不在是线性正比的关系,只有按上式计算电压时,也就是低频时,提高电压,才能保证电机磁场恒定,不减弱!

楼主:
9、低频时,提高电压,就是要把绕组的压降IR的损失给以补偿;

10、或者说低频低压时,绕组的压降IR不能忽略,忽略了电机磁场会减弱,而不是你说的“低速范围电能主要消耗在电阻上,效率非常低”!

网友R:
哈哈,能被这样骂而不还口的确实值得佩服,有涵养。

网友Q:
刘老师我们是真正意义的网友,我不想和你争执以免别人看笑话。I=U/绕组R+感抗LR,绕组R会产生电阻损耗,感抗LR不会产生电阻损耗。随着转速和频率的降低LR逐渐减小,绕组R没有改变。绕组R远远超过了感抗LR,转子的励磁损耗也是《定数》。在损耗不变的前提下,输出功率大幅度降低,就意味着效率大幅度降低,效率降低就会发热严重。这是变频调速低速范围《异步电动机》发热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Q:

……I=U/绕组R+感抗LR,绕组R会产生电阻损耗,感抗LR不会产生电阻损耗。随着转速和频率的降低LR逐渐减小,绕组R没有改变。绕组R远远超过了感抗LR,这是变频调速低速范围《异步电动机》发热的原因。

1、你的电机模型或等效电路的概念是错误的,在你的模型里,没有等效负载电阻的功率就是电机输出的功率;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频率降低、电压降低,电流不变、转矩不变,速度降低,功率降低,即所谓恒转矩调速;

3、由于电流不变,绕组电阻不变,电机铜损不变;

4、如果磁场恒定,铁心损耗不变;

5、所以,频率降低、电压降低,电机输出负载功率下降,电机的额定功率降低,电机效率下降;

6、不是你说的频率降低,绕组电阻损耗增大;

7、低频时电机过热,一个是冷却不良,一个是过载,并不是你说的“频率降低,绕组电阻损耗增大”;

网友Q:
我们两个为这快要变成废铜烂铁的《变频调速器》,劳心费神值吗?

网友S:
这两个人干什么呢 说相声啊 我叫个好

网友Q:
引用 | 回复 | 2011-09-13 14:01:29 50楼 reth 这两个人干什么呢 说相声啊 我叫个好——把你的《变频器》理论知识也写两句,让我看一看。

网友T(2012-12-17):
刘工说的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U:
好久没这样了……介是为什么呢  树大招风

网友T:
很敬佩刘老师,这是个大家交流学习的平台,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不能在这里老骂人对吧,共同增进知识。。。。。。

网友T:
对:刘志斌关于4、所以骂人的不是因为对或者不对,是因为他要骂人,这个你有体会,你就不要管那些骂人的,只管把自己的观点研究正确

很是赞同

网友V:
天啊。。。发个贴怎么都成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