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VT230S变频器是不是要装上模块才能检测驱动波行

楼主(2008-10-30):
请问:明电舍VT230S变频器是不是要装上模块才能检测驱动波行

网友A:
就是,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明电舍的机器,就是吧模块取下就没有驱动信号了,还有这种机器只要有一路驱动有问题的话,电压就不会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