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式吊車控制電源

楼主(2008-10-30):
請教各位老師,橋式吊車為何不能用220V控制電源控制?

网友A:
是不时因为主回路的交流接触器太大,用220伏的控制电源要接触器的线圈不合适吧。

?

网友B(2009-11-07):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要求36V或24V

网友C:
现在工厂里,单梁行车不带驾驶室的出于安全考虑一般使用36V控制电源,带驾驶室的双梁行车一般使用380V控制电源,驾驶室内照明使用隔离变压器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