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地址设置疑难点

楼主(2008-10-30):
请问下有谁能告诉我用总线和变频器通讯,其中要设置两个地址,一个是总线地址,另一个在PLC硬件组态中的地址如PIW127等等,这两个地址各完成那些参数的传递呢?

网友A:
总线地址直接在硬件组态中设定就是了,

PIW是输入,PQW是输出,具体应用要看你设的PPO类型,

例如PPO1,前四个字是PKW区,用来设置通信的格式之类的

后两个字是PZD区,用来传送控制字和设定值之类的,简单应用是直接把控制字和设定值传到PZD区就可以了

楼主(2009-03-14):
现已明白多谢交流。。。。。

网友B:
多谢交流,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一个地址是参数的读写,一个是过程字的读写,参数的读写是用于。。。。,过程字的读写是控制字和状态字的读写

网友C:
通常用SFC14/SFC15,来编写程序实现数据传送,如果不读写参数,只读写PZD,可用MOV/L来编写即可

网友C:
选择PPO的类型,就是规定传送数据的长度,像有几个字,还是字节

网友D:
总线地址也可以在变频器中设置 ,将总线适配器的硬件地址设置为0

网友C:
总线地址直接在硬件组态中设定就是了p918

网友C:
总线地址直接在硬件组态中设定就是了和p918 的值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