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位连结是否要把工作接地、防雷接地等联在一起?

楼主(2008-10-30):
请教各位兄弟 在总等电位连结中是否要把防雷接地、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静电接地、直流接地全部都联结起来。 记得以前有一个防雷接地跟保护接地接地体要间隔20米以上,如果是这样话,又如何做到等电位?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防雷接地是独立的,一般与建筑物的主体结构钢筋网按一定要求连接,可参照建筑电施图纸。直流接地的要求较高,主要是为了避免信号干扰:其他接地一般可以共用。

网友B:
防雷接地是不能和电气的中性点接地放在一起的,等电位是用一相电源和一个中性点,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智能建筑系统的接地一般分为:防雷接地、工作接地、保护接地、直流接地(信号接地、逻辑接地)、屏蔽接地、防静电接地、功率接地 。
该大楼综合布线系统的接地采用共同接地方式,主要利用框架柱基内主钢筋,并用镀锌扁铁围绕建筑物一周敷设,与框架柱基内主钢筋连接,形成一个闭合的电气通路,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
这段话说的就是全部接在一起,各位做过综合布线的老师 请指教

网友C:
参考该文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3161

网友D:
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静电接地这几个可以共用,其他的 应该单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