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link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30):
PLC link 是什么意思??

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A:
通讯方面用的的;要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B:
假如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link,plc的寄存器可以和变频器的某些参数向对应,这样控制变频器就可以直接向变频器参数对应plc写入数值就可以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C:
就是PLC同其它设备的联机喽

网友D:
就是通讯

?

网友E:
楼上的怎么到处回帖啊

?

网友F:
2个台达PLC之间数据交换用的,很方便

网友G:
hui tie是一种美德

网友H:
如需要,找我发例子给你。在下做过实验

楼主:
先谢谢你们的回答

谁能在说说link 和普通的通信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I:
2楼说的对,就是通讯用的

网友J(2008-12-01):
通讯大家都知道,我想知道他们和modbus通讯有什么优缺点?link写太多了,不想去看那些地址了,我就不明白了modbus通讯程序很简单为什么还要用link?

网友K(2019-03-09):
Link用变址寻址的话应该不用写很多地址的。

网友L:
积分不够!赞积分!……

网友M:
积分不够!点赞来凑……

网友N(2019-04-12):
其实就是modbus通讯,只不过台达做了一点傻瓜化操作!

网友O(2020-01-19):
引用 网友J:
通讯大家都知道,我想知道他们和modbus通讯有什么优缺点?link写太多了,不想去看那些地址了,我就不明白了modbus通讯程序很简单为什么还要用link?

当和多台设备通信时优势就出来了。MOBUS指令通信要编程考虑论询 !PLC-Link是表格式的,对应填就好了!

网友P(2020-11-02):
本贴新手又来了一个

网友Q:
台达的LINK模式启动后尤其对于多台从站的通讯就不需要我们去写程序规划各个从站与主站之间数据轮询的先后,何时开始等等问题了。它会有一个自己的模式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台达的LINK模式好像只有配自己家的产品这个模式才会很好用,配其他家的产品不容易实现。

网友R(2021-01-07):
积分不够,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