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的控制

楼主(2008-10-30):
?????? 我们生产工艺最近有一个关于真空度控制的要求,具体是这样的:在反应进行到时一定时候,对系统进行抽真空,要求真空度稳定在一定值。抽真空是由真空泵来进行的,真空泵后有一缓冲罐,再从真空缓冲罐接一管子到设备。

????? 我初步的控制思路是这样的,在真空缓冲罐上安装一压力变送器,真空泵由变频器控制,压力变送器检测的过程值送到变频器,变频器上设定目标值,这样形成一个控制回路。不知是否可行?

?????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同仁,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真空测量显示仪(真空计)上一般都有点控 域控输出控制端,用此可控制真空阀 真空泵的启停,真空计设定为域控,一点参考.

网友B:
你要稳定的真空度范围是多少,10Pa级、100Pa级、还是1000Pa级?要稳定真空度的罐容积是多少?稳定度有什么要求?真空泵组是什么组合的?抽速多少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