抠门的永宏PLC

楼主(2008-10-30):
哎呀!数据复制指令拷贝字数.台达512个,没想到永宏的更抠门才256个字

松下的拷贝字数多的多了,(至少够我用),不知道贵公司是否回听取意见

网友A(2010-09-09):
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复制途径,一寸长一寸短,各有千秋的。

网友B(2010-10-14):
此言差异,台达和松下的内部存储器的容量无法和永宏相比,你去对比一下他们的说明书就知道了,至于你说的拷贝字数少的问题,是你没有能够合理的使用拷贝命令,而且,你写软件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网友C:
你是讲BT_M指令吧,如果256不够,多用一次就行了,也不麻烦。如果数据确实太多,可以用循环结合变址,也很简单。

当然也可以建议永宏升级OS和编程软件,将最大数量提高到512,这应该不难做到。

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永宏PLC的存储器分为D和R,在书写程序时一不注意容易写混淆。建议统一为D。这也与其它大多数PLC一致,初学者也容易理解。

网友D:
hehong说得好,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