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位置控制

楼主(2008-10-30):
各位大侠:

西门子的PLC怎样实现原点回归的动作啊?还有最多可以驱动几个轴?用S7300的话需要买什么模块,我要做三轴运动!,很难找到定位用的指令啊,谢谢!

网友A:
买个 di和DO模块

网友B:
买个西门子的位置控制模块FM353 就可以了吧。

工控啊!

网友:
买定位模块FM352、FM353等,或者通过611U通讯实现动态位置控制!

网友C:
买定位模块FM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