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伺服真不让人省心

楼主(2008-10-30):
用台达的新品A+系列伺服一段时间了,?? 感觉产品设置跟使用还是蛮方便的,但是就是太不让人省心了,不知道是我们使用问题还是产品本身的问题,最初是伺服系统运行一段时间老报编码器错误, 弄了好长一段时间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台达的人,他们说这批产品编码器安装有问题,可以帮我们免费更换编码器,? 后来安装好了,不报编码器错误了,? 我们安心了一段时间,? 最近客户又电话来说我们走后系统运行一段时间还是报错,这次报的是外部输入脉冲频率过高,? 可是我们的脉冲频率是主电机的编码器给出的,完全不会说超出伺服规定的500khz频率,? 除非是编码器发神经了,或者是信号受干扰?? 但是不会一下干扰超过500khz吧?????? 唉??? 都快对台达伺服绝望了,打算这次去把信号线都换一遍,不行再把主电机编码器换了,再不行就望天了~??????? 各位大虾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给我么?? 谢谢!

网友A:
大哥,我最近刚想用这个产品。你不要吓我!

网友B:
这个贴子发一次正常, 现在又发了一次, 我就怀疑楼主的动机了!?

虽然俺没用过台达的东西。 但是做人要厚道。

楼主:
对:ShowFine 关于

这个贴子发一次正常, 现在又发了一次, 我就怀疑楼主的动机了!?

虽然俺没用过台达的东西。 但是做人要厚道。

内容的回复:

……   你自己看看时间     是同时发的好不好       没注意就发了两次        我还是卖台达东西的呢    PLC、变频台达的还是不错的   伺服现在还在接受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大哥,我最近刚想用这个产品。你不要吓我!

我是实话实说      虽然我觉得台达的伺服设置还是蛮方便的   (除了那个接线,实在是麻烦,小小的接头焊线都要搞死你)         反正我们用的这一批厂家自己都说有问题的       最新的产品  大陆一共只有5台全让我们用了    结果厂家还来更换了编码器   大问题解决了    但是现在还是有上面说的问题        可能其他信号的伺服还可以吧  但是我们这次用的就不好    听说电机是刚刚国产化的

网友C:
别说了,我就是早几天也是让台达的PLC浪费了我足足四个钟的时间才知道原来是PLC的自身故障问题引起的。

网友D:
真的还是假的?台达的产品质量应该差不多吧.我没有用过,也不是台达销售的.

网友E:
我是实话实说 虽然我觉得台达的伺服设置还是蛮方便的 (除了那个接线,实在是麻烦,小小的接头焊线都要搞死你) 反正我们用的这一批厂家自己都说有问题的 最新的产品 大陆一共只有5台全让我们用了 结果厂家还来更换了编码器 大问题解决了 但是现在还是有上面说的问题 可能其他信号的伺服还可以吧 但是我们这次用的就不好 听说电机是刚刚国产化的

 个人感觉楼主的心态存在问题, "除了那个接线,实在是麻烦,小小的接头焊线都要搞死你".哪家的伺服接线不是一样呢?除非你是别的品牌由经销商帮你把线做好了,否则大部分伺服厂家所配的接头都是一样啊,那台达的又有什么另类之处呢?  那一个普通的3M或者军规接头就能搞死楼主,那楼主也真是命薄啊, 最新的产品不管是哪个品牌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可厂家的服务都一直在帮您解决啊!那台达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呢??台达的伺服目前在市场上的口碑也是人尽皆知,各自使用者有各自的看法,品质问题没有哪家可以保证不出问题的,但台达对于一个民族品牌目前市场上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否则50%每年的增长来自哪里呢??楼主请给民族品牌一点掌声少一点抱怨多一点鼓励,长洋鬼子的志气灭同胞们的威风没有什么正面积极意义啊!!

网友E:
况且楼主使用的是A+系列伺服,目前国产品牌能做20BIT(1280000线)编码器的伺服只有台达在做了!!!

楼主:
对:dave-007 关于

况且楼主使用的是A+系列伺服,目前国产品牌能做20BIT(1280000线)编码器的伺服只有台达在做了!!!

我抱怨也就是要让台达的工程师多注意这样的小问题        在发布新产品时多多实验过     不要把我们客户当成试验品        说实话要不是台达的便宜    也不会有50%的增长   当然PLC跟变频的口碑还行     而且我也没有说别的产品就没有问题   我也没有说推荐你们用什么产品    我只是说出了我用这款系列伺服的感受而已   你也没有必要怀疑我的用心吧      我也想台达的产品能多多让国人接受     因为我对台达的PLC的产品最熟悉(相对于其他品牌PLC)     大家都能用台达我有用武之地的机会就多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