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伺服真不让人省心

楼主(2008-10-30):
用台达的新品A+系列伺服一段时间了,?? 感觉产品设置跟使用还是蛮方便的,但是就是太不让人省心了,不知道是我们使用问题还是产品本身的问题,最初是伺服系统运行一段时间老报编码器错误, 弄了好长一段时间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台达的人,他们说这批产品编码器安装有问题,可以帮我们免费更换编码器,? 后来安装好了,不报编码器错误了,? 我们安心了一段时间,? 最近客户又电话来说我们走后系统运行一段时间还是报错,这次报的是外部输入脉冲频率过高,? 可是我们的脉冲频率是主电机的编码器给出的,完全不会说超出伺服规定的500khz频率,? 除非是编码器发神经了,或者是信号受干扰?? 但是不会一下干扰超过500khz吧?????? 唉??? 都快对台达伺服绝望了,打算这次去把信号线都换一遍,不行再把主电机编码器换了,再不行就望天了~??????? 各位大虾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给我么?? 谢谢!

网友A:
民族产业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真正的产品就在于这些零七八碎的琐事和细节的完美解决或避免。

网友B:
是哦!波哥说的很对!

网友C:
台达是民族的吗?我一直没把台湾的当国产的

何况台达本身就是叫日本人做的,现在好象电机要自己做的了,那种黑色的.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台达B系列的伺服出问题了,但具体问题不知道,中达的人也不讲,只是说已召回相关批次的产品。

网友D:
个人建议:脉冲方式不是可靠的,脉冲线过长更明显;要用好一些的屏蔽线,越短越好。

网友E:
台达的东西问题是很多,我用了好多台达的东西,PLC,伺服,人机,变频器,温控器,都出过不少问题,但是我觉的台达人的问题比台达东西的问题还大,个个牛B的不得了,比起东方马达,OMRON等技术支持差远了,至少在素质方面,

网友F:
对于新产品,不管厂家“忽悠”得多么历害,作为用户还是要慎重。

毕竟,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G:
个人觉得台达的变频器还是很稳定  别的没怎么用过  就不好说了 呵呵  伺服推出不久   得给点时间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个人建议:脉冲方式不是可靠的,脉冲线过长更明显;要用好一些的屏蔽线,越短越好。

现在做速度跟随也只能用脉冲好点吧? 不然还用模拟量? 我也想线短点 但是机器就是那么长 唉~ 这两天客户还说伺服电机发热量很大 烫手 还哄哄响 我晕死了 台达的伺服系统到底能不能用啊

网友H:
"台达的东西问题是很多,我用了好多台达的东西,PLC,伺服,人机,变频器,温控器,都出过不少问题,但是我觉的台达人的问题比台达东西的问题还大,个个牛B的不得了,比起东方马达,OMRON等技术支持差远了,至少在素质方面, "习惯于对别人的服务提一些空洞的问题评论,是没有用的,不管怎么做都会有一些人很满意,另一批很反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自己的事让别人说去吧,

网友H:
楼主.你的问题可以找台达伺服产品处的工程师,如果不是产品品质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也可以发邮件给我!li.xiaodong-px@delta.com.cn

网友I:
对,应该找个台达伺服处的工程师处理一下,。。。。。

网友D:
对:爱浪漫的猪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关于个人建议:脉冲方式不是可靠的,脉冲线过长更明显;要用好一些的屏蔽线,越短越好。

现在做速度跟随也只能用脉冲好点吧? 不然还用模拟量? 我也想线短点 但是机器就是那么长 唉~ 这两天客户还说伺服电机发热量很大 烫手 还哄哄响 我晕死了 台达的伺服系统到底能不能用啊
内容的回复:

速度跟随应该和同步差不多,用通讯方式处理同步也可以试试,A+的好像有通讯方式,

楼主:
对:成记龙 关于回复内容:
对:爱浪漫的猪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关于个人建议:脉冲方式不是可靠的,脉冲线过长更明显;要用好一些的屏蔽线,越短越好。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现在做速度跟随也只能用脉冲好点吧? 不然还用模拟量? 我也想线短点 但是机器就是那么长 唉~ 这两天客户还说伺服电机发热量很大 烫手 还哄哄响 我晕死了 台达的伺服系统到底能不能用啊

速度跟随应该和同步差不多,用通讯方式处理同步也可以试试,A+的好像有通讯方式,

同步信号是从编码器出来的     通信方式怎么做?  不会先用PLC采集 然后485到伺服吧?      估计还没有同步反应过来    印刷机的纸张就断了    ……

网友D:
TO楼主:不是只有PLC才能控制伺服,板卡也可以,通讯方式的同步用板卡控制会好些。i当然,这是对整个控制系统的变更,确实比较头疼。大家就事论事,请楼主不要有抬杠的语气!

网友J:
不要轻易下结论,有些东西或者产品往往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要仔细的研究琢磨在下定义,才会有说服力。

网友K:
如果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不要说产品怎么样,毕竟每个产品都有一定的故障率,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产品出问题就否定所有的,那是因噎废食。

网友A:
国人对外宽厚,对内严苛,这是很无奈的消费文化。

网友L:
国人对外宽厚,对内严苛,汉奸心态!!

网友M(2009-01-10):
我用的伺服也报编码器出错了,一直搞不好,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坏掉了,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判断是不是编码器坏掉的阿?

网友N:
国产产品与欧美产品的区别在于: 欧美的产品都做过可靠性试验,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测试,譬如伺服的振动试验、温度试验、EMC等等, 只有这些测试通过了才推向市场, 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有严格的质量管理。而国产的产品,这一系列的过程就很难保证了,大家都在想的是赶紧推向市场,先把钱赚到手再说。

我觉得如果国产产品能够按照欧美产品的测试方法和标准进行测试,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产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了。

这些测试花费的费用很高, 不是一般小公司能承受的。

说白了,买欧美的工控产品,买的就是一个质量, 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国产的便宜, 但是用了以后,你不知道这玩意省不省心, 对OEM厂商, 出现了问题, 整个就是拿别人的产品做实验、砸自己的牌子。

便宜未必是好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国人对外宽厚,对内严苛,这是很无奈的消费文化。

严重同意。

虽然国内产品的性能和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有一部分国内产品还是很不错的。

很多欧美产品(包括很多大厂)都不是自己设计和生产的。而是有国内厂商设计生产的。于是就有一种状况。

两个几乎相同的产品。一个欧美的牌子,一个是国内的牌子。价格却差了不少。很多用户却选择了欧美的产品。现象就是这样,深层的东西大家自己琢磨琢磨。

国内厂商有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各位也要多支持。这样才能成就中国人自己的控制帝国

网友N:
对:alexqiu 关于

引用 网友A:
国人对外宽厚,对内严苛,这是很无奈的消费文化。

严重同意。

虽然国内产品的性能和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有一部分国内产品还是很不错的。

很多欧美产品(包括很多大厂)都不是自己设计和生产的。而是有国内厂商设计生产的。于是就有一种状况。

两个几乎相同的产品。一个欧美的牌子,一个是国内的牌子。价格却差了不少。很多用户却选择了欧美的产品。现象就是这样,深层的东西大家自己琢磨琢磨。

国内厂商有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各位也要多支持。这样才能成就中国人自己的控制帝国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那个欧美的牌子, 说出来大家好注意一下,免得被忽悠

网友P:
“两个几乎相同的产品。一个欧美的牌子,一个是国内的牌子。价格却差了不少。很多用户却选择了欧美的产品。现象就是这样,深层的东西大家自己琢磨琢磨。 ”
这有什么可琢磨的?银行贷款要找个担保,需要琢磨吗?要留学也去找个中介,需要琢磨吗?同样的设计,同样的生产线怎么样?不同的原料标准和检测手续,产品就是不一样啊!经济问题与民族意识有关系,但是,经济问题不是靠玩弄民族意识解决的。产品提升相对容易,,但是品牌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淀出价值和信誉来,就只能承认现实,接受现实,逐步积累品牌的价值。

网友A:
同意“bookujs2005”关于“便宜未必是好事! ”的观点!

对于国内的伺服开发现状而言,可能确实存在测试不足,可靠性有限的问题,不过据本人了解,国内有一些涉足伺服产业的企业也是非常重视测试和可靠性问题,只是目前的手段,认识可能还有不足。

至于“alexqiu” 所提的某个牌子OEM国内伺服的事情本人也有所耳闻,其实这是国外厂家发展到做品牌的阶段后很正常的营销策略,不足为奇。

网友Q:
对于楼主的出现的现象可能是20bit的串行编码器, 编码器处理电路部分或电缆连接出了问题,对于高精度串行编码器处理部分可能台达也是正在升级更新吧!

网友A:
A+和A2都是台达以自有的20位编码器技术(每转1,280,000计数,2500线物理刻线×512倍电子细分)作为高分辨率反馈的新型伺服,在反馈分辨率上首次突破了国产货2500ppr的落后局面,而且直接超越了日系的17位分辨率,树立了民族通用伺服产品新的技术标杆。尤其是A2系列的驱动器,在结构设计方面可谓独具匠心,一改民族伺服产品仿日系通用伺服的痼疾,在外形结构上实现了突破和跨越,非常值得业内同行学习。

网友R(2009-03-16):
绝对值编码器啊! 俺一直在期待呢! 可惜还没出来. 方案都做好了,用A2的. 就等这个绝对编码器了!

网友S(2009-04-20):
个人感情上还是支持国产品牌,包括台湾(台达)产品,毕竟都是中国人嘛。使用的人越多,越可以尽快暴露出产品出现的问题,存在的缺陷。使国产品牌能快速提高,做的越来越好。不过不希望看到台达做大了就变得牛哄哄的现象。

网友T:
俺们做第一台选型,看来还得慎重